新手提问,为什么quartus 11 vwf文件波形不更新呢

楼主:
请教各位, quartus11  建了波形文件,点stART simulation后为什么vwf不更新,但simulation report却有输出呢

网友:
它是输入文件,仿真是不会更新的。仿真输出是仿真报告。
一般步骤是你更新了仿真文件,仿真,然后仿真报告会跟着更新的。

网友:
同时仿真完了,也会输出仿真文件,仿真波形输出结果。还有一种情况,尽管你有波形输入文件,你在QUARTUS 中没有设置好

没有指定仿真输入,也不会有仿真输出的哦!!!!!!!!!!!!!!!!!!!!!!!!!!!!!!!!!!!

网友:
恩,指导了。 谢谢指导

网友:
版主,我这个仿真输入设置好了啊。 为什么还是只是输入波形,输出波形只有在报告里面才有啊。   只有simulationreport里有,但vwf文件里边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一下,你共建了几个波形文件?

网友:
一个啊,  只建了一个,奇怪地很

网友:
你原来的那个文件名加时间,打开输出波形选项,如eeleader说的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不会解决啊,我菜鸟,望高手说得清楚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教,高人,指导下,“原来的那个文件名加时间”什么意思,输出波形选项在哪?  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