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A——测量直流???

楼主:
没用过CS5460A,不过一直知道这个芯片用来做交流电表绝佳,稳定、精度高、价格底并且易于购买,最近偶然看到一个电路,居然用它来测量直流......???

因为没用过,也没仔细研究过,手头上更无这个芯片,所以能否请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侠指点一下,这个芯片真的能测量直流吗?

网友:
应该能,采样-》求真有效值,这个对直流也一样适用,芯片能够测交流就能够把直流当成变化很慢的交流来测,这只是个人判断,具体你去参考一下他的用户手册吧。

网友:
我也没用过,看了一下datasheet,一般般不算好。对于芯片本身而言,只是快速采样各时间点瞬时值然后再作处理。直流信号只是瞬时值变化较小而已。

网友:
专卖CS5550与CS5460A,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可以试试,专卖CS5550与CS5460A,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联系人:周本宏 地址:上海市莲花南路1111弄47号1101室 Tel:021-54385846; 54996731; Fax:021-54996731;Mobile:13818593177 Email:zhoubenhong@hobos.com.cnzhoubenhong@126.com Skype:zhoubenhong; MSN:zhoubh888@hotmail.com; QQ:511937505 Website:http://www.hobos.com.cn

网友:
粗看了下手册

 如只是为了测直流电流似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芯片吧,这块芯片能同时测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及分别算出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在已测的电压电流的情况下用软件虽也能算,但在速度和对齐相位上就会有麻烦,而芯片是用硬件算的。

网友:
这两款芯片够呛

CS5460A是面向电表推出来的一款芯片,价格当时很有优势。后来很多人都用这款芯片来做低价位的电子秤,效果上面好像还不错,不过温度性能够呛。

厂家看到了这块市场,就推出来CS5550,据称专门面向地位电子秤,而且价格上面比cs5460有优势,与其公司的CS5532和CS5513来构成电子秤市场的高、中、低三个档次的芯片。

结果cs5550太令人失望,性能上面比cs5460要差很多,厂家真的是得不偿失,失去了原来5532建立起来的信誉。

反观现在电子秤的ad市场,国内芯海科技,以其国产优势也逐渐与cs系列抗衡。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楼上提到芯海的产品,那有谁用过不?到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