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
LM3S的片子的ADC的基准电压是内部的3.3V吗?手册上没找到说明!
现在我发现我采样出来的数据跟实际值有较大偏差,实际电压值:1.77V(该电压是稳定的电压),但采样出来的数据,以3.3V为基准电压进行换算,却只有1.63V,偏差达0.14V,晕!(注:3.3V供电系统稳定)
另外,就算设置RCGC0寄存器,把采样速率降低,也是一个样!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是不是把基准弄错了!!!!!!!!!!!

网友:
基准是内部确定,编程无法控制,厂家把基准都搞好了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外部基准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部基准好好不太准,一般需要精度高一点的还是选择外部基准比较好!

网友:
准确的说 应该是基准电压是3V   不是3.3V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