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咨询,用dsp做东西需要哪些装备啊?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需要用dsp做东西,介绍一下工作流程及其需要哪些软硬件,谢了啊

网友:
去买个开发板吧

网友A:
学C语言以及汇编语言,然后学学cadence ,再学学数字和模拟电路,然后再弄下视频编解码之类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要确定你需要那个系列的DSP,这里假设你用2812.你必备的东西有:
1:2812的技术文档 去TI官网下载
2:市面上2812的书很多,买一本
3:在你电脑上装一个CCS3.3
4:TI官网上去下载例程
5:买一套2812的学习板和DSP的仿真器
不过现在TI的东西价格大幅上涨,2812、28335是用不起了,你可以使用2811,顺便给你个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06588793

网友:
第一,你首先要先明确你要做什么,适用什么类型的dsp
第二,找本书,系统了解
第三,买一套最小系统板,和仿真器。
最后装软件调试

给你一点建议,2812现在用的多,而且最小系统板淘宝就有,价格如后上所说,不正常。如果有c语言基础,配上例程,很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C语言以及汇编语言,然后学学cadence ,再学学数字和模拟电路,然后再弄下视频编解码之类的。就差不多了!!

人才啊,年薪30W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需要一个开发板和一台仿真器就可以开始。
学好需要相当的数学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W!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DSP需要数学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数学基础,学DSP和学其他MCU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NO,咱们是研究DSPs 而不是DSP
应用吗,主要是控制器的,控制算法都是经典的。不是理论,不需要什么数学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C:

DSP的资源比单片机多一些,所以用起来就复杂一点,但是很相似!!!效率和功能强大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DSP应用,不会数学,会DSP和会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DSP拿来作电源,控制电机,通讯或者音视频处理,没有哪一样不需要数学基础 。

就算用F2812控制个电机,TI有现成的代码,换个电机,起码得重新标幺化,重新整定PI参数。

网友:
同意十四楼的,数学基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