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家用带有温湿度测试仪的电子表,原理图、PCB在17楼,欢迎讨论

楼主:
这个应用很简单,取代家用的电子表,除了具有普通电子表具有的显示时间,报警功能外,添加温度和湿度显示,这样可以随时了解室内的温湿度状况。市场挺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说详细方案吧 :) 相关传感器资料在专区里可以找到。

网友:
基本方案

主要是想用这个项目练练手。之前没有接触过湿度传感器,只用过温度的,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下湿度传感器。

感觉带湿度和温度显示的时钟非常实用。也比较简单。

说说方案。看看框图基本就明白差不多了。

主要说说元件选型吧。

这次活动的主角就是SHT21这个当然不能少。看了看它的参数,温度可测-40—~125很不错。分辨率到0.4C,完全满足要求。

所以温度和湿度采集就用SHT21

时钟芯片用DS1302这个用的很熟了,估计学单片机的没有不用过这个芯片的了。

控制器打算用2051,优点不用说了。价格低。不知道SHT21的价格是多少?

显示器最好用段式液晶,显示数字大,清楚。但是完全符合要求的需要订制,所以只能用1602获12864代替了。

键盘打算用3个或者两个。尽量少吧。

网友:
这个方案有什么不足,大家讨论下。呵呵。今天看看有没有时间画画电路

网友:
觉得楼上如果想用段式液晶那就用MSP430做,低功耗,有带段式液晶驱动,这样可以用电池供电了。
不过段式液晶投资比较大哦,开模费用好象要1500左右,需要达到1-3K才能生产哦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谢谢,呵呵,这个倒是提醒了我,最好要达到电池供电。这样才实用。两节五号电池。呵呵这个应该挺有挑战。之前做的都是DC电源。不考虑功耗。不过使用1602功耗应该挺大的。使用段式液晶费用又太高。 各位高人给个建议。

网友:
关于段式液晶可以联系OURAVR上的白沙,他之前定做过一款液晶,还是比较适用的。上个图片大家看看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OURAVR的邮购部也有的买,好象16一片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非常感谢,不过感觉不合适,这个只可以显示时间。温度和湿度,时间这三个不能同时显示。这样要操作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 ,我的这个和这个差不多。有没有人感兴趣一起做啊

网友:
这个只有用点阵液晶做了,那就不能使用电池了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A:
喜欢这种样子的

网友:
挺漂亮,哈哈。我的抓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大家喜欢的可以报名一起做啊

网友:
就是外壳难搞 。。。

网友:
上电路图

有pdf和sch文件。可以下载

TH_CLOCK V1.1.pdf

protel 原理图.rar

网友:
方案修改

系统采用3V

单片机选用的是STC12LE5624AD,工作电压2.2V~3.6V,电流在2~7毫安,晶振选用6M,如果可以选更低的,这样功耗更低。谁这方面有经验分享一下啊。

时钟芯片改用飞利浦的PCF8563,工作电压1V~5.5V, 最主要的是这个芯片比DS1302功能多,具有定时报警功能,还可以输出一定频率的信号不过这个方案用不到。

液晶选用太阳人的SMG12864SL。工作电压3v,功耗很低了。手册上说,无背光700ua。这里打算尽力选用不开背光就可以看的很清楚的。

这样整个系统电流估计在5~7mA,不知道这样的条件,电池能撑多久。

两节或三节南孚电池。

有什么问题请大家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种样子的

外形好漂亮,就是不知道外壳去哪里弄

网友:
这样的外壳是做不了了。不过只能带点diy的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