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电运放直流偏置的问题
ho!

楼主(2010-06-30):
一个模电运放直流偏置的问题
直流偏置愈小,由于信号源内阻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也愈小,怎么理解呢,个人的理解:运放的直流偏置电流就是差分放大的基极静态电流,不明白它与信号源内阻有什么关系呢,谢谢。
信号源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是直流偏置电流

网友A:
信号源的模型是:一个电压源+一个串联电阻,这个串联电阻就是信号源的内阻。由于这个内阻上有压降的存在,当信号源给放大器提供激励时,实际加载到放大器输入的电压会小于电压源,而且根据欧姆定律,误差是正比于输入电流的,因此电流愈小则精度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