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饱和问题

楼主:
电机正转很正常 当反转的时候PID调节器进入饱和的情况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的PID系统中有器件不能处理负数.

你的PID系统中有器件不能处理负数.

网友:
反转时有直流分量,具体得检查直流分量怎么产生的。

PID可以加上抗饱和积分,实际应用可靠一些。

网友:
反转时怎么会产生直流分量,你是指电机回馈电能?

网友:
电机反转时候,输出转矩克服外部能力,电机要消耗外部能力,对电流和电压都有影响!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