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ARM+GPRS!=短信!

楼主:
最近在用ARM+GPRS做收发短信系统,但总是没反应,短信发不了!困惑很久,请路过的兄台多多指点,帮我看看程序有何错误!谢谢!谢谢!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static void Error(const char *Msg)
{
    fprintf (stderr, "%s\n", Msg);
    fprintf (stderr, "strerror() is %s\n", strerror(errno));
    exit(1);
}

/***********初始化串口******************/
int init_Com(int portfd)
{
   struct termios tty1;
   tcgetattr(portfd,&tty1);
   cfsetospeed(&tty1,B115200);
   cfsetispeed(&tty1,B115200);

   tty1.c_cflag &=~CSIZE;
   tty1.c_cflag |=CS8;
   tty1.c_cflag |=CREAD | CLOCAL;
   tty1.c_cflag &=~(PARENB | CSTOPB);

   tty1.c_iflag |=IXON;
   tty1.c_iflag |=IXOFF;
   tty1.c_iflag |=IXANY;

   tty1.c_lflag &=~(ICANON | ECHO | ECHOE);

   tty1.c_cflag &=~CRTSCTS;
   tty1.c_cc[VMIN]=0;
   tty1.c_cc[VTIME]=10;

   tcsetattr(portfd,TCSANOW,&tty1);
   return 0;
}

/****************构造PDU****************************/
int build_pdu(const char *phone,const unsigned char *msg ,unsigned char *pdu)
{
   unsigned char pdu_phone[128],temp_phone[128],*buf="6D4B8BD5",pdu_msg[255];
   int i,n;
   sprintf(pdu,"001100");
   sprintf(temp_phone,"%sF",phone);
   for(i=0;i    {
      pdu_phone=temp_phone[i+1];
      pdu_phone[i+1]=temp_phone;
   }
   strcat(pdu,"0D91");
   strcat(pdu,pdu_phone);
   strcat(pdu,"0008AA");
   n=code_convert("GB2312","UNICODE",msg,buf);
   sprintf(pdu_msg,"%.2X",n);
   strcat(pdu,pdu_msg);
   for(i=0;i    {
      sprintf(pdu_msg+i*2,"%.2X",buf[i+3]);
      sprintf(pdu_msg+i*2+2,"%.2X",buf[i+2]);
   }
   strcat(pdu,pdu_msg);
   return strlen(pdu)/2-1;
}

/******************字码转换****************************/
int code_convert(const char *srccode,const char *dstcode,const unsigned char *inbuf,unsigned char *outbuf)
{
   int n=0;
   unsigned int inbytesleft=strlen(inbuf);
   unsigned int outbytesleft=255;
   iconv_t cd_d=iconv_open(dstcode,srccode);
   iconv(cd_d,&inbuf,&inbytesleft,&outbuf,&outbytesleft);
   iconv_close(cd_d);
   return 255-outbytesleft;
}

int main()
{
   int portfd,len;
   char cmd[255],msg[255],pdu[255];
   char ctrlZ=26;
   portfd=open("/dev/ttySAC1",O_RDWR);
   if (portfd < 0)
        Error("Unable to open device");
   init_Com(portfd);
   sprintf(cmd,"AT+CMGF=0\r");
   sleep(1);
   write(portfd,cmd,strlen(cmd));
   sleep(1);
   len=build_pdu("8613295887813","测试",pdu);
   sprintf(cmd,"AT+CMGS=%d\r",len);
   write(portfd,cmd,strlen(cmd));
   sleep(1);
   write(portfd,pdu,strlen(pdu));
   write(portfd,ctrlZ,1);
   sleep(1);
   close(portfd);

}
GPRS:
华为 GTM900-B详细参数 基本功能
GSM/GPRS Phase2/2+
GSM 03.40 短信业务
GPRS CLASS 10 数据业务
主要特点
频段 800/900/1800MHz/850/1900MHz
接受灵敏度:106dBm
尺寸 56.5mm*36mm*3.0mm
工作温度范围 -30~+60摄氏度
集群通信业务
高速数据业务
脱网集群通信业务
主要功能
支持 Group3,class2 传真业务
电路交换业务(9.6kbps,14.4kpbs)
分组交换数据业务(64.4kpbs)
FR/HR/EFR/AMR 语音编码
支持 TCP/IP
呼叫转移、等待、保持、呼叫前转
多方通话、来电显示、可选铃声
接口特性
V.25 AT 命令集
40-pin zip 连接器
RS232 双工串口
红外串口接口
SIM 3.0V 和 1.8V 接口
2路模拟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电源输入接口和充电管理
ADC 输入

网友:
你用电脑的串口真接控GPRS看看.

你用电脑的串口真接控GPRS看看.
你用了printf发命令,可能要发一个回车符,命令才起做用,试一下吧.

网友:
短信发送的过程很简单
AT+CMGF=0
设置PDU格式
AT+CMGS=长度
>数据
OK
下面是PDU的格式说明

网友:
最好将你组成的字符串输出看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
主要的是
int build_pdu(const char *phone,const unsigned char *msg ,unsigned char *pdu)
{
unsigned char pdu_phone[128],temp_phone[128],*buf="6D4B8BD5",pdu_msg[255];
int i,n;
sprintf(pdu,"001100");
sprintf(temp_phone,"%sF",phone);
for(i=0;i
{
pdu_phone=temp_phone[i+1];
pdu_phone[i+1]=temp_phone;
}
strcat(pdu,"0D91");
strcat(pdu,pdu_phone);
strcat(pdu,"0008AA");
n=code_convert("GB2312","UNICODE",msg,buf);
sprintf(pdu_msg,"%.2X",n);
strcat(pdu,pdu_msg);
for(i=0;i
{
sprintf(pdu_msg+i*2,"%.2X",buf[i+3]);
sprintf(pdu_msg+i*2+2,"%.2X",buf[i+2]);
}
strcat(pdu,pdu_msg);
return strlen(pdu)/2-1;
}
对照上面的文件重新看一下,别的没有问题!
你把串口输出语句发一下!  *msg 中的信息长度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好的,可能问题就在*msg 中的信息长度上,要么就是硬件问题了,我检查PDU是对的,用串口终端调试观察的。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后来查了一下,不是长度问题,开始怀疑是硬件问题,不过现在手里没有示波器,无法查,等下个学期开学后到实验室里调试!问题解决后会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