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boot1.3.1移植的问题

楼主:
想问大家关于uboot1.3.1移植的问题:
安装网上的说明我在uboot目录中/board添加了开发板,修改了makefile,第一步是安装网上那样完成的,但是编译时 出现了问题
/common/cmd_bootm.c ,env_flash.c 第一步编译时出现了问题,我看网上都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而且也没提到会有这个问题,我交叉编译器用的是2.95.3的,问题是flash_sect_protect,fash_sect_erase 等未定义。我在想怎么会这样子,连第一步都有问题..

网友:
这一步其实也没做什么东西,就是在/board下加了 开发板的定义,/configs里加了头文件,修改了makefile文件 加了交叉编译路径这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不太清楚你文件的内容,所以也不太好回答
这样做吧,首先你用原来文件中有的板子进行编译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你在增加自己的开发板,一步步走如果有问题看看你/board中添加的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文件 就是uboot1.3.1的我都没改过,/configs/smdk2410.h我复制了 /comfigs/zjy2410.h
然后我看了一下 有定义 CONFIG_SAVEENV 这个宏定义的 也就是/common/env_flash.c中出问题函数执行的条件 其中有env_flash_erase()的调用 ,就出现了undefine_reference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说编译别的板子smdk2410--config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我只是修改了第一步,

网友:
我试了一下直接用uboot原有的板子上的开发板配置,用2.95.3交叉编译工具和3.4.2的交叉编译工具都出错了,但是出错的地方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像这样都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ake distclean 一下重新编译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

网友:
cmd_bootm.c:467:1: directives may not be used inside a macro argument
cmd_bootm.c:466:9: unterminated argument list invoking macro "U_BOOT_CMD"
cmd_bootm.c:474: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make[1]: *** [cmd_bootm.o] 错误 1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zjy/下载/u-boot-1.3.1-2/common'
make: *** [common/libcommon.a] 错误 2

网友:
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
编译的是uboot1.3.1的smdk2410

网友:
U_BOOT_CMD(
        bootm,        CFG_MAXARGS,        1,        do_bootm,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n",
        "[addr [arg ...]]\n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stored in memory\n"
        "\tpassing arguments 'arg ...'; when booting a Linux kernel,\n"
        "\t'arg' can be the address of an initrd image\n"
#if defined(CONFIG_OF_FLAT_TREE) || defined(CONFIG_OF_LIBFDT)
        "\tWhen booting a Linux kernel which requires a flat device-tree\n"
        "\ta third argument is required which is the address of the\n"
        "\tdevice-tree blob. To boot that kernel without an initrd image,\n"
        "\tuse a '-' for the second argument. If you do not pass a third\n"
        "\ta bd_info struct will be passed instead\n"
#endif
);

网友:
宏调用中:
U_BOOT_CMD(
    bootm,  CFG_MAXARGS, 1,  do_bootm,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n",
    "[addr [arg ...]]\n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stored in memory\n"
  "\tpassing arguments 'arg ...'; when booting a Linux kernel,\n"
    "\t'arg' can be the address of an initrd image\n"
);
主这样编译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CFG_FLASH_CFI_DRIVER    1
在板子的头文件里添加,看看行不行

网友:
那个我注释了还是不行 还有错误,差不多也是那种 未知定义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能不能给分析一下啊?我看网上的移植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define CFG_FLASH_CFI_DRIVER 1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不过我认为是你的.h文件的配置问题

网友:
上面是我移植 的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有些函数明明是头文件里包含的,可是偏偏出现什么undefined reference错误 ,有些有external的变量 也会出现undefined reference 错误,真不知什么地方错了,交叉编译器是3.4.1的。 这种错误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这个问题不会出在交叉编译工具链上吧?

网友:
据说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正在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