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 Link调试STM32单片机,可否?

楼主:
如题i,用LM Link调试STM32单片机,可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为啥?内核一样,都 应该可以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 LINK是由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具有USB接口的JTAG调试器,它专门用于对Luminary系列单片机程序的调试与下载。LM LINK采用USB接口,打破传统的用并口和串口的程序下载,无论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都应用自如。采用透明外壳封装,设计小巧,晶莹剔透,比手机还小,性价比极高,调试下载更快, 使用更加方便。

网友:
肯定不行

虽然内核一样,但是LM link中的固件肯定是只能识别流明的,对于STM32肯定要更新LM link里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