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3M ARM AD输入电压范围为0-3.3V,而ARM片内基准电压为3V,如何解决?

楼主:
用L3M系列ARM的AD输入电压范围为0-3.3V,而ARM的片内基准电压为3V,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在AD的前端加一个放大电路,这样就可以扩大AD的测量范围了,不过精度会降低。

网友:
还是加外部基准吧

网友:
都要电阻分压吧

网友:
基准电压为3V,那输入范围就是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