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ADC 问题

楼主:
请问28027的ADC可以达到4M多的采样频率,但是本身没有DMA之类的结构,能够实现将大量(大于1000)连续采样的AD值送到RAM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啊,现在的AD直接是片上的。

网友:
楼上可能误解了。如果28027用60MHz运行,ADC用4MHz采集,CPU有15个时钟周期完成转换完成判断,搬运ADC值,数组索引自加这几个基本操作,用什么方式或者代码可以实现?中断或者轮询?如果是在不行,那最大能达到什么样的采集速率?唉,就是没有DMA的错啊。。。。请那位大侠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
那位大侠来救救命啊???????:(

网友:
中断就行,为什么一定要DMA呢???

网友:
版主能不能给一些代码看看呢?因为是初学,修改过范例也达不到很高的采样速度,不知道那里配置得不好,请指教,谢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