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注意事项

楼主:
1)电压
2)频率
3)稳定度
4)温漂
5)输出类型
6)尺寸

网友:
晶体晶振用途

消费类电子 1、 电视主要用到的频率为:4.433619MHz,3.579545MHz,12.000MHz。 DVD:16.9344MHz,27.000MHz。功放:4.500MHz,7.200MHz,12.288MHz。音响:4.500MHz,7.200MHz。机顶盒:27.000MHz,13.500MHz,54.000MHz。遥控器:455E,4.000MHz,32.768KHz。
2、空调主要用到的频率为:4.194304MHz,4.000MHz。
3、小家电(厨房类等):4.000KHz,6.000MHz,4.19430MHz,32.768KHz。
4、玩具游戏类(遥控)/游戏机主要用到的频率为:6.000MHz,27.145MHz,27.125MHz,49.860MHz, 2.000MHz,24.000MHz,10.000MHz,8.000MHz,48.000MHz。
5、PMP、MP4主要用到的频率为:27.000MHz,12.000MHz,24.576MHz。 6、照相机、摄像机主要用到的频率为:27.000MHz,54.000MHz,36.000MHz

网友:
晶体注意事项

即所谓石英晶体谐振器和石英晶体时钟振荡器的统称。不过由于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谐振器用的更多,所以一般的概念中把晶振就等同于谐振器理解了。后者就是通常所指钟振。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