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供应FT232,FT245,FT2232等USB转串口芯片和USB HOST芯片

楼主:
卓杰电子有限公司。 FTDI中国一级代理
联系电话: 15920031376
联 系 人: 鲍贵新
在线 Q Q: 1511883828
电子邮箱: anson@cyberwin.com.cn

英国FTDI提供FT232R与FT245R两款芯片,分别可实现串行UART转USB、并口转USB,并提供所有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缩短开发周期,节省工程师宝贵时间;降低开发难度,减轻工程师负担。封装采用SSOP-28,便于测试与生产。为节省成本,芯片整合了EEPROM,上复位电路,集成了电源去耦RC电路,并且能自行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钟振。

另新推出FT2232D可以配成MPSSE,实现I2C、JTAG及SPI转到USB。

新产品Vinculum支持OTG,可实现HOST到HOST桥接,它能够自动辩识FAT文件格式,支持4线串行UART、4线串行SPI和12线并行FIFO接口来和Vinculum沟通。

       其中FT232R被广泛用于GPS设备的设计当中。

FT232R

最新推出的一颗接口转换芯片,实现USB到串行UART接口的转换,也可转换到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

提供各种操作系统(OS)下的驱动程序。设计简单,使用方便,兼容性好:

1、芯片整合了EEPROM,可用于IO的配置以及存储USB VID序列号和产品描述信息(PID)。节约成本

2、芯片整合了电平转换器,使得其I/O口电平支持5V—2.8V的宽范围;

3、 I/O管脚驱动能力强,可驱动多个设备或者较长的数据线;

4、芯片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节约成本;

5、芯片能自行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钟振,节约成本;

6、 内部集成了电源去耦RC电路;

7、此芯片符合RoHS标准

8、两种封装28pin  SSOP和32pin QFN

FT245

         实现USB到FIFO接口及Bit-Bang  IO借口。

1、 整合电平转换电路,使IO电平支持5V和3。3V

2、 通过简单易用的IO控制管脚实现数据流量控制;

3、 通过外挂的EEPROM,用于IO配置及储存USB VID和PID;

4、 提供各种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程序,如Windows OS,Mac OS,WindowsCE,Linux;

5、 提供无铅的(RoHS),封装有32pin LQFP 和32pin  QFN 两种

FT2232

         实现USB到两个串行UART、FIFO、Bit-Bang IO接口,并且还可以配成MPSSE,I2C,JTAG及SPI总线。

1、 芯片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节约成本;

2、 内部整合电平转换器,使IO电平支持5V和3。3V

3、 通过外挂的EEPROM,用于IO配置及储存USB VID和PID;

4、 提供各种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程序,如Windows OS,Mac OS,WindowsCE,Linux;

5、 提供无铅的(RoHS)  48pin LQFP封装

另, FT232BM,FT232BL可以将USB信号方便转换成RS-232,RS422,RS485信号

        FT245BM,FT245BL  USB转8BIT并口芯片。

        FT2232C,FT2232L可以支持USB转两个串口或并口。

    新推出VNC1,VNC2  等USB HOST芯片更可以实现脱离电脑的数据传输,常用于医疗设备以及原本使用USB转串口并口的设备上。
(1)范围:      旧产品加入USB Host 接口      用U盘作 MCU/PLD/FPGA 的数据盘或软件更新      U盘与U盘的文件传输   (2)消费电子      U盘数据存储或软件更新      数码相机传输数据到U盘或类似的USB设备      MP3播放器      机顶盒      USB 摄像头      U盘与SD卡的数据传输   (3)通讯      无线接口      USB 无线控制器      电话系统 记录保存到U盘      移动电话接U盘      GPS到移动电话      GPS 追踪器用U盘存储      拍照标记 – GPS 位置链接   (4)工业      仪表接U盘      自动售卖机接U盘      数据记录器接U盘

       免费提供的设备驱动程序,可用于Windows、MAC、Linux、Windows  CE。

网友:
回复 楼主:

VNC2芯片简介

一、关键特性:    1;嵌入式微处理器处理核心。16 bit Harvard 架构。    2:指令长度可变。支持系统内部调试。    3:USB设备进入挂起状态时,VNC2进入省电状态。 (<2.5mA)    4:提供开发工具使客户可以生成自己独有的firmware。    5: 256Kbytes E-Flash Memory,16Kbytes Data RAM    6:可以通过UART, SPI, FIFO接口或U盘进行firmware 更新。    7: 两个全速/低速 USB 2.0 host/slave 接口。可编程 UART。    8:两个SPI slave接口和一个SPI master 接口。提供通用的I/O口。    9:内嵌DMA控制器。通用的计数器。8 bit FIFO 接口。   10:最大8个脉冲宽度调制(PWM)引脚。支持总线主控功能调试界面。   11: 支持LQFP – 32 pin,48 pin(可兼容VNC1),64pin。             QFN - 32 pin,48pin,64pin

二、除了USB Host and Slave , VNC2 提供以下接口:    1:一个 UART    2:2个SPI slaves 接口    3:1个SPI Master 接口    4:程序调试接口(Debug)    5:并行 FIFO 接口 (245 mode)    6:通用计数器    7:8个脉冲宽度调制 (PWM)引脚    8:通用I/O (GPIO)

三、VNC2: Firmware Model VNC1 是一个完整的固件,客户不能写入自己的程序,而 VNC2在这上面有很大改进。 VNC2 软件可以分成下面四类: 实时操作系统 (RTOS); 设备驱动程序;用户应用程序 – Tool Chain;预先编译固件 (same as VNC1)。

四、VNC2的应用   (1)范围:      旧产品加入USB Host 接口      用U盘作 MCU/PLD/FPGA 的数据盘或软件更新      U盘与U盘的文件传输   (2)消费电子      U盘数据存储或软件更新      数码相机传输数据到U盘或类似的USB设备      MP3播放器      机顶盒      USB 摄像头      U盘与SD卡的数据传输   (3)通讯      无线接口      USB 无线控制器      电话系统 记录保存到U盘      移动电话接U盘      GPS到移动电话      GPS 追踪器用U盘存储      拍照标记 – GPS 位置链接   (4)工业      仪表接U盘      自动售卖机接U盘      数据记录器接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