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视频监控系统中主角:五种技术化

楼主:
随着网络化进程的加速,视频监控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是用户体验的持续提升,二是客户应用的不断丰富。

    用户体验主要集中在感官层面,包括观看和使用。对于观看,清晰度是影响体验的最直接的因素,而对于使用,便捷性则是影响体验的重要因素。所以,高清和NVR毫无疑问会成为视频监控下一步的必然趋势。

    客户应用主要集中在业务层面,包括整合、无线和智能。整合可以帮助用户高效管理、使用以及共享不同的图像与报警资源,无线可以让用户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访问任意监控资源,而智能通过主动防御帮助用户从海量的信息中解脱出来。因此,整合、无线和智能也是视频监控接下来的必然趋势。

    高清

    对于视频监控而言,图像清晰度无疑是最关键的特性。图像越清晰,细节越明显,观看体验越好,智能等应用业务的准确度也越高。所以图像清晰度是视频监控永恒的追求。

    衡量图像清晰度的标准是分辨率,单位是像素。这个值越大,图像越清晰。所谓高清、标清,差异也就体现在这里。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就是百万像素或720p,达到百万像素或720p的就是高清。基于这样的标准,目前视频监控市场占主流的CIF和D1都属于标清。

    无论是从分辨率、显示效果还是从流畅度来看,高清都比标清更有优势。从分辨率来看,720p的分辨率是CIF分辨率的9倍、1080i/1080p的分辨率是CIF分辨率的20倍。在同样的显示环境下,高清会清晰得多。从显示效果来看,高清既支持大屏显示,又支持16:9宽屏显示,这可以大大增强用户的观看体验。从流畅度来看,高清支持更高的帧率,比如720p和1080i/1080p都可以支持60帧/秒或60场/秒,图像流畅度比标清要高一倍。

    因此,高清取代标清是视频监控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当然,高清要顺利的获得普及,还需要克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网络化,二是完整性。

    关于网络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受视频传输的影响,高清监控必然是网络化的,是基于视频压缩处理并通过IP网络进行传输的。既然高清是网络化的,就一定需要解决网络化本身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通过降低所需带宽以便节约传输成本、如何通过提升网络适应性以保证传输效果、如何通过改善录像机制以提升存储可靠性等。令人鼓舞的是,随着网络视频监控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正在甚至已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其障碍正在逐步消除。

    关于完整性的问题。对于高清而言,要真正取代标清,有一个重要的障碍需要克服,就是如何在低成本下保证方案的完整性。根据传统监控的应用特点,高清只有在覆盖前端、中心管理、录像存储、解码显示等各个环节时才有意义。目前我们看到的很多高清产品都仅仅停留在前端,即高清IP摄像机,后端的管理、存储、解码都没有,还无法全面推广。而科达近期推出的高清NVR系统已很好的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前端接入、存储回放、电视墙显示以及客户端浏览每一个环节全面提升高清监控体验。
NVR

    网络视频监控催生了NVR,而NVR反过来又有力的促进了网络视频监控的普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NVR的便捷性体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网络视频监控以往的印象。

    在NVR出现之前,典型的网络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IP摄像机加简单的访问管理软件,一种是视频服务器加大型管理平台。这两种方式在适应范围上都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都不适合大量的普及型市场。对于普及型市场,第一种方式过于简单,与以往的DVR相比,在设备管理、视频转发分发、录像存储、操作使用上都存在比较多的缺陷,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第二种方式又过于复杂,从而带来了成本高、安装配置难、稳定性下降、维护管理使用过于专业等问题。上述问题使得大家对网络视频监控长期抱有比较多的顾虑。

    而从2008年4月科达发布业内首款嵌入式NVR,并经过一年多的推广普及后,大家开始逐步消除对传统网络视频监控的各种顾虑,越来越接受并认可这种全新的应用模式。根据我们的调研,大家认可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NVR所带来的简单性与便捷性优势,而这些优势使得人们在网络监控时代也可以实现与DVR时代类似的监控部署与应用体验。

    在架构上,NVR采用NVR+IP摄像机,DVR采用DVR+模拟摄像机。在功能上,NVR也提供了与DVR相同的一体化功能,包括集中录像、管理、本地显示、视频转发、远程访问等。在安装上,NVR采用了创新的即插即用安装方式,用户只要给NVR和IP摄像机插上网线、打开电源就可以了,甚至无需配置任何IP参数,即可完成安装到使用全过程,这与DVR的安装也非常相似。在使用上,NVR提供了与DVR相似的操作方式,遥控器、PC、监控键盘等都可以,并且操作界面也最大限度的对主流DVR进行了继承。在部署上,NVR和前端都仅需基于现有网络,一根网线即可同时传输所有信号,对于特殊监控点甚至可以通过WiFi或3G无线网络进行信号传输。

    创新+继承,使得NVR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网络视频监控的各种顾虑或偏见。

    目前,NVR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下一代视频监控的核心。

网友:
整合

    整合是视频监控在行业市场的一个重要趋势,具体涉及图像整合和安防整合两个领域。

    1、图像整合

    公安、金融、交通等行业的视频应用规模通常都比较大,点多面广,涉及的图像资源种类也非常繁杂,如视频监控、视频会议、可视指挥调度等,其中视频监控又分为省/市/县不同地域、模拟/DVR/网络等不同技术体系、有线/无线等不同传输方式、内部/外部不同来源等各种类型,再下来DVR还有厂商品牌的差异。由于一直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如何实现这些图像资源的集中共享和统一调度正在成为这些行业面临的迫切问题。

    以前,这种整合是无法想象的。而现在,网络视频监控的成熟使得问题迎刃而解。以科达的图像整合解决方案为例,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图像联网大平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实现各种不同图像资源的接入、共享和整合,从而消除独立部署和标准差异带来的信息孤岛现象,提升图像应用效率。

    纵向通过多级联网实现省市县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图像资源的整合共享,通过严格的权限划分完成所需的资源调用。而横向则先通过各类媒体网关接入并处理相应的图像资源,然后以统一的标准和协议将这些图像资源整合到同一个IP图像管理平台上。

    经过整合后,授权用户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自由、高效的调用其所需图像资源,而不要关心这些图像资源来自什么设备以及采用何种底层技术。

    2、安防整合

    传统安防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监狱、金融、教育、公安等很多行业通常会相继部署视频监控、报警、门禁、对讲、巡更等多种独立的安防子系统。而随着安防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安防应用的不断普及,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一是各安防子系统相互独立,缺乏联动,发生紧急事件时,不能高效发挥预警联防的作用;二是各个安防系统独立管理,管理与维护效率低下,警力与物力浪费明显。同样由于接口、标准不统一,所以使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而网络化同样改变了传统思维,使得安防整合成为现实。同样以科达的安防整合解决方案(安防综合管理)为例,其核心是通过不同的接口、会议接入视频监控、报警、门禁、对讲、巡更等各类安防子系统,然后以网络化的方式统一到一个综合管理平台上。一方面实现对这些安防子系统的统一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实现视频监控子系统与其他安防子系统的联动,提升各子系统的联防能力以及事后的可追溯性。

    例如,通过报警系统与监控系统的联动,发生报警时,自动联动视频监控发出声光电警示、切换报警点图像上墙、进行图像抓拍、启动录像存储、弹出处理预案等一系列操作。而通过门禁系统与监控系统的联动,人员进出门禁时,将自动抓拍现场图像以及启动录像存储,及时记录人员进出的信息。这些联动既提升了实时联防的能力,也为事后查询提供了直观的信息对应。

    无论是图像整合,还是安防整合,都是网络视频监控带来的创新应用,都可以为用户带来巨大的价值。因此,这两类整合应用毫无疑问将成为行业视频监控的必然趋势。
无线

    无线监控带来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3G商用化进程的开启,无线监控更给传统安防业带来了无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行业市场,还是民用市场,都将因无线监控而获益。

    行业市场对无线监控的需求已被激发出来了,包括公安、交通、城管等,都在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提出无线监控应用需求。在前端,针对基本应用,可部署无线编码器或无线网络摄像机,通过3G网络上传监控信号,而针对车载等特殊应用,可部署内置GPS的无线编码器或网络摄像机,结合后端的电子地图,实现图像上传及车辆轨迹跟踪。在客户端,通过在智能手持设备上安装客户端实现无线浏览,比如警务通等。

    民用市场正在随着3G的普及而获得广泛的关注,包括家庭和个人,都给整个监控产业带来无限遐想。

    家庭客户基本上都是有人时不监控,无人时监控,目的主要是防火、防盗、远程看护等,其业务重点在于让用户及时获取事件信息,并帮助用户实现随时随地的访问。因此,家庭监控的基本业务模式是IP摄像机+各类报警探测设备+平台接入,基于这样的模式下实现如下业务流程:用户离开时布防,发生意外情况时触发报警,报警信息以短信形式及时发送给用户,同时启动警铃并联动IP摄像机进行预置位转动、抓拍图片、启动录像等,用户收到短信后通过手机登录实时浏览现场视频,确认后采取处置措施,用户回来后撤防。

    个人用户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其应用范围非常广,包括用于安全防范的、用于协同办公的以及用于娱乐生活的。相应的,其业务重点更侧重于随时随地上传视频和随时随地浏览视频。要实现随时随地上传视频,其前端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IP摄像机:在办公室,可以通过PC+USB摄像机实时上传视频及PC画面,实现协同应用;在户外,可以通过带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实时上传视频,用于视频网站或微博的娱乐共享;在应急现场,可以通过手持终端或智能手机实时上传现场视频,为应急指挥提供直观有效的依据。要随时随地浏览视频,其客户端也不再局限于以往的PC,可以是智能手机或其他手持终端。

    无论是监控点视频的无线接入,还是客户端视频的无线浏览,无线监控都因3G而即将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智能

  由于智能化对视频监控而言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它将实现视频监控由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的变革,让监控人员从繁琐的操作、海量的信息中解脱出来,并帮助他们更高效、更精确的管理监控目标。所以,智能化一定是未来视频监控领域至关重要的核心业务。

  关于这一点,业界已经形成了极其统一的观点,也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在介入,所以这一趋势本身并没有太多可讨论的,不同点在于大家选择的部署模式、实现方式以及应用领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结束语

  在经过漫长的概念普及后,网络视频监控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规模部署,而更完善的用户体验以及更丰富的业务应用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NVR、高清、整合、无线、智能,毫无疑问将成为视频监控下一步的必然趋势。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分享,这样的帖子要顶,虽然已经过时了2年了,但看起来还是那么韵味呀。

网友:
顶下,不错的分析

顶下,不错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