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与FPGA 数据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
用DSP和FPGA连接,发现FPGA配置后,DSP的数据线某些位被拉低了,不配置FPGA就没问题。这就是典型的DSP与FPGA间数据总线没处理好。FPGA的数据都要通过三态门接到数据总线上,输出,输入受DSP的控制。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FPGA的IO双向操作的问题!

学问好多啊,需要慢慢体会!!!!!!!!!!!!!!!!!!!!!!!

网友:
CPU 多了 必然存在总线仲裁 HOHO 。。。

网友:
斑竹,能详细讲讲怎么解决这问题吗?
我正为这问题头痛呢。。谢啦!斑竹!

网友:
实际上FPGA与DSP直接就是双向总线处理问题,对总线仲裁问题,处理好片选信号即可。
双向总线问题关键就是处理好FPGA端口的输入输出问题。FPGA端口配置成IO口,即子FPGA的硬件上形成了
输入输出总线并联问题。关键处理好输出端口不要影响输入端口。因为FPGA的输入端口是DSP的总线的输出端口驱动的。由于FPGA的输出端口与输入端口直接相连。因此在不使用FPGA的IO端口时,要给IO端口赋值高阻状态,保证输出端口输出高阻,高阻状态与输入端口的小电阻并联还是小电阻,所以FPGA的IO端口任然是输入端口占主导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正确的从IO端口取输入值。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