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振荡器和时钟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
      关于LPC1114的振荡器有些不理解,还请各位答个疑,感谢!
      问题:1、手册上说LPC1114有3个独立的振荡器:系统振荡器、IRC和看门狗振荡器,问题是这3个来源都是什么?IRC是芯片自带的,其他2个呢?
                2、CLKIN和CLKOUT上接的晶振算什么?主时钟源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直接上资料,如果还不清楚,可以查看资料。

资料可以从这个帖子中下载: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358-1-1.html

网友:
实话实说,资料看了2遍了,还是没弄清楚这3个振荡器的来源,只是知道了IRC是芯片内部自带的,其他2个怎么都没弄明白和外接的晶振之间的关系,这个资质不是很好。。。:(

网友:
主时钟可以根据设置来选择内部还是外部等,看门狗是内部产生的。

网友:
多谢!!在问一下,外接的晶振算什么?是系统振荡器吗?

网友:
系统振荡器、IRC和看门狗振荡器都是内部的。
XTALIN和 XTALOUT接晶振,是系统振荡器用的。

主时钟可以选择来自:系统振荡器、IRC和看门狗振荡器或者系统PLL。

系统PLL可以由系统振荡器、IRC驱动。
LPC1343还有USB PLL, 只能由系统振荡器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