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最小系统的温度湿度测试仪

楼主:
最近正在学51,准备做一个最小系统的温度湿度测试仪。

方案图见附件

元件选型:
毋庸置疑,温度和湿度采集就用SHT21;
控制器用2051;
显示用个四位数码管位数就足够了;
键盘用一个按键就好了,长按开关机,短按切换湿度和温度显示

方案图

网友:
功能上,能采集温度、湿度,并且可以交替显示出来,或者用按键切换显示。出现错误或者温度、湿度超出范围等情况,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这样指示灯也省了。
像蓝牙、usb、声音系统等其他功能就不要了,先做个最小系统。

网友:
好了,先就写这些,去吃晚饭了

网友:
做的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
比你功能要少很多,学习单片机没多久,请多多指教

网友:
起始差不多,跟我一起做吧。

网友:
好啊,非常感谢阿!!!!!!!!

网友:
你的方案图也太简单了吧!~支持做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要做一个温度测试仪,要用热敏电阻或热电偶,估计是最简单的吧,可我仍不知如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