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模块。

楼主:
有哪位牛人拿单片机做过视频或是图像采集的,期待指点下在下,期待交流。392630827  具体Q上谈。

网友:
先来给自己顶个。希望高人能看见。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这样人多力量大吧 在这里列出问题来

网友:
相应号召,这个贴就是讨论贴了。希望高手光临,在下是菜鸟,初学视频部分的东西。说的不对一定一定要指出来。

我用的是OV7670的图像传感器,有效像素点640*480,一帧图像的大小即为(640*480)307200字节,即300K。不算小。这个传感器是一秒最快可以处理30帧的图像。一般的单片机肯定是处理不了这么快的。所以我前面也说了。不一定要视频采集而是可以做成图像采集的。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太会测试这个430单片机的IO口极速读取速率(虽然我知道它肯定处理不了30帧的图像)。怎么测试期待赐教。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些参考
正常单片机是没有这个速度来读取像素点是来不及的,就是说正常的一幅静态的图片也可能读不出,所以用OV7670->FIFO->MCU的架构来采集图像信号,MCU通过IIC配置OV7670输出YUV数据,再到MCU去换算成RGB,这种比较常用。
关于430单片机的IO口极速读取速率问题我觉得你把IO直接连到传感器管脚上的做法很炫,你需要评估一下像素时钟的速度和你单片机响应中断的速度,以及读取IO状态所需要的时钟周期。这些需要到器件资料中去查。
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你可以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罗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些参考正常单片机是没有这个速度来读取像素点是来不及的,就是说正常的一幅静态的图片也可能读不出,所以用OV7670->FIFO->MCU的架构来采集图像信号,MCU通过IIC配置OV7670输出YUV数据,再到MCU去换算成R ...

啊??MCU还得去处理读出来的数据啊。难道不是MCU作为一个中转站,直接将读出来的数据通过串口或是USB传给PC机么。。然后制作相应的上位机程序就可以?

网友:
还有从传感器里读取数据传统思路应该就是单片机的IO脚接到传感器的八个数据输出管脚上然后给时钟进行读取的吧。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今天有事情暂时,我周一晚上给你详细的回复,如果有上位机那可以给上位机去计算。
一般不会直接连到IO口上,除非你的单片机真的很块,或者有专门的PPI接口(S3C2440,BF533就有)

网友:
问题不全,我做过采集

,但从没用过单片机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是说计算IO的最快读取速率吧。目前打算是用MSP430F149做,理论上是能给到8MHz,但是我的板子上给的片外是4MHz,指令周期是250ns.
我粗略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估计不太对(你先凑合看着,哪不对指出来):
假设执行每条指令是使用一个指令周期,那么430读取8位的数据至少需要8条指令。即需要2us.1s的时间处理500000字节的数据。而要求是1s 处理307200字节数据。
然而由于寻址方式的关系执行的一条指令不会是一个指令周期。如果是两个指令周期就无法满足预定要求,即在1s内完成读取预定字节的任务,如果读不完,那么7670就无法向FIFO内再写入数据。这样一帧的数据也无法采集到。
是这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那你用什么做过呢?老师说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会让我拿别的做、、
既然你做过就分享下经验呗。嘿嘿。
说下摄像头的大概工作流程。我看了一个AVR做的视频采集的不过看的不是太懂,我没有学过AVR的单片机。并且它的那个是在TFT屏上显示的。我是要在PC机上显示。

网友:
单纯靠单片机可能不行,你还要通讯,MSP430F149RAM很小,存不下一张图片,你要一个点一个点地传那还要边读数据边通讯,那肯定不够,
还有“假设执行每条指令是使用一个指令周期”这个对IO的操作不一定成立,MSP430单片机虽然大多数指令是单周期指令,但对IO操作的指令周期一般都比较长一些。如果你想用单片机做,建议就用FIFO和计算机之间传静态的图片。
我Q    Q     : 3—4--4-45--0-1-9--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