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LPC1114代码运行问题

楼主:
用keil编码1114的i2c,我在设置了编译优化选项之后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索性,在取消掉所有的优化选项后i2c通信已经正常。

可惜结果仍然不正确,我就跟代码。这时候才发现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我在funcA()里调用funcB()时传入一个静态myVar的指针。这个指针在funcB()中进行第一步读i2c操作xxx_II2C_Read32()完成后,再进行第二次读i2c操作xxx_II2C_Read16()时,传入的指针变量pParam这个指针本身居然发生了改变。这样的变化直接导致了i2c操作失败。

这只是个前后台的程序,变量myVar也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的中断服务程序中。

我是非常的费解,有请各位看官大大帮忙瞧瞧,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我用的版本是RealView MDK-ARM 4.10b。

static struct type_a myVar;

void funcA(void)
{
 /* set myVar */
 ......................

 funcB(&myVar);

int funcB( struct type_a *pParam)
{
 int r;
 unsigned short uiReadValue;
 unsigned int uiTemp;

 r = xxx_II2C_Read32((unsigned short)(pParam->m_SlaveAddr), offset_1, &uiTemp);
 r |= xxx_II2C_Read16((unsigned short)(pParam->m_SlaveAddr), offset_2, &uiReadValue);

 return r;
}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把代码放到帖子发布的代码段中出现了特殊字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这个变量定义成:volatile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8536-1-1.html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诶,不是笑脸,是一些格式字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

我再看下寄存器。

网友:
用static voliatate两个限制一下

或许能行。以前碰到过。

网友:
还是不行。
:( :( :(
快被这问题摧毁了。

网友:
你可以单步调试,看在什么地方被篡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篡改的地方就是在funcB()中,“xxx_II2C_Read32()完成后,再进行第二次读i2c操作xxx_II2C_Read16()时,传入的指针变量pParam这个指针本身居然发生了改变”。
栈指针是对的,但是形参pParam的指针值却没有恢复。

网友:
问题已经暂时解决:
keil的优化问题,在c/c++设置中调整代码优化选项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最后只能在每个出问题的地方,申明一个volatile指针拷贝形参指针值后再未发现类似错误(PS:此时,形参仍然我行我素的变化(@.(@)。

继续关注代码优化相关问题。

网友:
如果是在中断中使用的变量,必须用volatile申明。

网友:
没有在中断中出现问题。

网友:
lz 不要把 myVal申请成全局变量试试?

网友:
全局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