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C44 LQFP封装的老烧程序不进去??十万着急

楼主:
,,那个STC90C52   44LQFP封装的片子,,无论采用   4线串口   还是6线的方式都下不进去,,可以上门到你那需求下技术支持不???哪个有经验指点下

附件是宏晶发的资料,,我要不焊接4根线到他们提供的板子,,要不焊接6线到他们提供的板子上,,每次都搞不好..什么原因

网友:
DIP封装的一下就搞进去了,,,,帖片封装的怎么搞也进去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提示呢???????????

网友: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连都连不上,,,DIP的很顺利

网友:
连都连不上,,,DIP的很顺利   哪个有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连线没问题就可能是引导程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连接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引导程序坏了,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下图红圈的地方也很重要,记得我买了两块STC89C516RD+,就是因为没有选择这个,所以把它扔了一个,还有一个我设置后可以正确下载,把我个气的:(。心疼我好久。。。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外部芯片的干扰,,我把那个外部芯片扒掉以后烧的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