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6.9原件库的问题

楼主:
我在学习Altium Designer 6.9时在原件库这里有的原件有封装图样而又的却没有(如图1;2)。我也尝试在网上找出答案,但没有结果;我又尝试阅读软件自带的help也没能找出答案。谁有好主意能告诉我,我应查些什么资料或是这个问题应怎样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
像这三极管,在模型栏里有三个东西,而右边这个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封装图。
在左边的图里,它默认显示的是第一个模型,但目前那个是信号仿真用的,所以无法显示。你点一下第三个模型,就是那个PCB封装的那个,它下面就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
谢谢!!!前辈的指导!!!
原来这么简单,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