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不进去问题解决,,原因讨论分析..十万火急

楼主:
如图,,STC的采用串口下载的方式,,如果不焊接下75179,,,程序下不进去,,去掉就可以,,什么原因??

网友:
75179把你的电瓶HOLD了,
显然,75179相当于一个电子伏窄,
使得你没办法在UART上自由灌输高低电瓶.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在PCB LAYOUT时候设计2跟跳线(短路冒).
烧写程序后加上短路冒就OK.

网友:
楼上的确切的说RXD只要和75719连就会出问题....TXD连不连都没有问题,,我测试了..什么原因,,只有一条线有问题

网友:
RXD是MCU接收数据的啊,你的75179和RXD连接,相当于两个信号(75179、串口数据)同时连接在RXD引脚上,当然通讯不成功啊,TXD是发数据的就无所谓了

应该设计个跳线的,下载程序后切换到75179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