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版主帮我修个程序,,十万着急,,对熟悉人很简单

楼主:
我附件的程序有个问题:

如果修改了参数不按SET突然断电就保存不了,,要修改为只要修改了参数不按SET也可以自动保存

把哪个地方修了发个说明过来,...最好发个修改后完整的版本和完整版本哪里有修改的说明过来....麻烦了,,,

网友:
哪个帮我 修下,,,
最好发个修改后完整的版本和完整版本哪里有修改的说明过来

半个小时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程序直接粘贴出来 说名自己的分析 然后让大家帮忙找原因

网友:
要修改为只要修改了参数不按SET也可以自动保存

只要修改了就可以保存到EEPROM中去的程序

最好发个修改后完整的版本和完整版本哪里有修改的说明过来

程序都有注释,,哪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只要修改了参数不按SET也可以自动保存

只要修改了就可以保存到EEPROM中去的程序

现在程序中要保存必须要按SET才能保存,,很不方便,,哪个看下,,程序很大

网友:
设置个延时后自动保存啊……

设置个定时器,修改参数后启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了就保存进EEPROM,也就是对保存过程实现双保险,任一条件满足都保存

这么大 的汇编程序 叫别人去看,其难度不亚于请别人重新去写,要知道是汇编语言呢,楼主估计是刚入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