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0-4V,输出0V;输入4-10V,输出0-5V

楼主:
求高手指点模拟电路,希望输入直流电压为0-10V ,输出为0-10V ,但是要可调输入为某个电压开始才输出才开始有。比如,输入0-4V时,输出为0;输入大于4V时,输出从0开始随输入按比例增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加法电路,加一个-4伏。

希望效果好的,可以用比较器来控制运放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