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
PID参数调整疑问?????

最近学习PID,和同学一起准备做一个简单的PID水温控制小系统。我们在网上也下了不少的资料看了看。于是开始了简单的实验,实验条件限制。我们就用了一个18b20温度传感器将它包好放在水里,然后用一个热得快对水进行加热。关于算法程序:我们采用的是位置试的算法,通过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断热的快来实现调节水温,由于水的惯性比较大我们便采用了PD调节的放法。
              具体点说就是,通过18b20测温,当当前温度小于设定温度的值>5度时,我们让继电器闭合,此时完全加热;
                                           当当前温度小于设定温度的值<5度但>0度时,PD控制继电器通断来调节;
                                           当当前温度大于或等于设定温度的值时,继电器断开,热得快停止加热;
以上我们数字PID的采样周期为1S。
算法感觉和网上以及书上说的好像都一样,可我们就是没有调出一组合适的PID参数
我们本来打算实现0.1度精度的温度控制,可就是始终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啊。

参数调整都几天了,但感觉还是什么效果啊。所以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虾们!
是不是我们哪里出了问题的: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些(热的快、18b20)本来就很难达到那样的精度?
                          还是我们采样周期有问题?
'。。。。。。。真的有点困惑啊!!!!
忘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PID调试就是需要大量的调试才能完成的,没有什么捷径。先检查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可以从网上找到调节PID参数的步骤,按照步骤完成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知道和哈 可是都调了几天了,总感觉一组参数对某一具体温度好像还行 可是设定为其它值的时候就有不行了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用继电器控制的是热的快的通断,而且采样周期很短1s ,这本身就有缺陷的原因啊
不知您是不是做过这样类似的实验啊
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加测器一个阶跃输入,画出阶跃响应的曲线,可以求出系统时间常数。有了这个常数,代入PID整定公式就可以了。
具体作法,就是给加热器通上额定电压,同时通过18B20记录温度变化,把记录的数据作曲线,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温度,有了这个曲线,整定就很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作法,就是给加热器通上额定电压,同时通过18B20记录温度变化,把记录的数据作曲线,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温度,有了这个曲线,整定就很简单了。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哈,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啊,就是有了这条曲线,我具体咋去整定参数啊。具体来说:比如,你从常温加热到某一温度,得到了一条曲线,但是当你从另以较低温度到该温度是不是还是那样的参数啊
   就是对你的整定方法还是不是很懂啊  麻烦你在讲讲行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