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门做放大器用总是不成功,求指点

楼主:
一大家好

我是想从手机的耳机孔取信号,来推动一个单稳态电路

从左往右把门电路分别称为门1、门2、门3、门4.

3、门4.组成的单稳态电路,很成功 ,用手指碰门2的输入端可使单稳态翻转。

1组成的放大器,把手机的耳机信号放大后送到后面的门3、门4组成的单稳态电路,但是就是不能驱动单稳态翻转。应该是这个门放大器的问题吧?

我用的门是cd4011,请高手指出这个电路的问题,或干脆另给我个方案,非常感谢

如果电路图没有正常显示,附件中也有

如果电路图没有正常显示,附件中也有

网友:
图片看不到,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附件中有图片

幸好我在附件中另外附了图片,希望高手看看
这里的论坛怎么不能显示图片呢?我已经发了两遍了,在我电脑上打开有图片,但是大家反映却看不到图。

网友:
大家可以看到图么 我这里麽有问题啊

网友:
不明白你的思想是什么?

与非门能做放大器吗?你引入的是正反馈,没有振荡吗?实没信号是什么?是不是就没测啊.

网友:
回复楼主

楼主可以看看这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43ac4afafab069dc502201c7.html

上面用的是cmos门电路做的放大器,且有个实际电话机信号放大器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
与非门不是模拟电路,咋能做放大器?

 用bmp贴图文件大,太浪费资源,网速慢时会打不开,图表用gif,照片用jpg比脚好。

 也建议嗖嗖去动下论坛代码,把bmp从允许贴图类型列表中删除,否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实在需要的话仍可用压缩格式附件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没有问题啊  因为之前就是有朋友反映论坛没法支持BMP才添加的 ;P

网友:
回复7楼

cmos的门电路是可以做放大器,
http://wenku.baidu.com/view/43ac4afafab069dc502201c7.html
记得很早的时候,看过电子爱好者就用这个整过的。原先很早的时候有《电子世界》,《电子爱好者》,好像都有使用的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离服务器近,可能就不易体察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网虫们水深火热的境地吧。:D
 LZ的原图(bmp)文件有435k,俺转换成gif在7楼重贴的只有4.12k,大小只有原图的1/100都不到。遇到网速慢时几百k的图片可能等半天都打不开,数据量少则会好得多,限制不让大图片上,就能回避出现这种多余的问题。
 最好……得寸进尺地再提一点……贴图时如能插进检查代码,如发现URL中含有“字母:///”之类字符串时,提醒下发帖者有没把本地硬盘里的图片当作网络图片贴,还能减少一些错贴图片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了下,确有这样的用法,典型用途是振荡电路。但据说要无缓冲型的反相器才容易稳定,比如不要用74HC04,而要用74HCU04,不知在这个电路里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猫猫 我说的是 我这里修改没有问题 嘿嘿 一会儿问问技术 帮忙调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大家方方便浏览,BMP格式的图片已经限制。请大家尽量采用GIF或者JPG上传图片。

本地未上传图片的问题,还需要再考察一下。看看大家的使用频率

网友:
尽量采用GIF或者JPG上传图片

门电路 可以 做好  振荡器。。。
要是 把 语音 作为 触发,要考虑  峰值电平。。。
放大 最好用  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雷厉风行嘛!

关于本地硬盘图片.如能检查下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以对技术这么讲: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哦,不想试试吗?当然,如果觉得拿不下来的话,那就算了吧。(鸡酱法往往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今天给他鸡酱。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并给了另一篇文章参考。谢谢
    但是,这篇文章恰恰证明了我的电路没有问题呀,只是那个电阻不同,我的是1M,他用的是100K。我下次换成100K试看。要是有哪位高手也能实际做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