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的MMA7455驱动成功了,冒个泡啊

楼主:
我刚买了个2片MMA7455,过几天就到了,不知道哪个大虾的MMA7455驱动成功了

网友:
加速度计应用

最近再做单片机的课程设计,求各位大虾给点帮助,是基于MMA7455L加速度计芯片的。
1。编程使用IIC接口读取加速度值,并在数码管显示
2。倾斜加速度计电路板,根据左倾斜还是右倾斜,决定8个LED灯是左流水还是右流水
3。根据加速度计电路板的倾斜角度,决定LED灯的流水速度
4。振动报警,测量振动,找过预设值后报警
提高:编程使用SPI接口读取加速度值,并在数码管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