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_Lee我的意思是这样。。帮我下,麻烦。。十万着急。。

楼主: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意义不变化,,,254
变化到1000...

利用A减某个数来判断按键的时间长和短

如果我写SUBB A, #258   这个时候实际和SUBB A, #3的效果一样。。。。。因为单片机的原因。。

那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SUBB A, #1000列???SUBB A, #1000肯定是不能这样写的,,,,那怎么写才好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
SUBB A, #2

SUBB A, #100

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还想把时间搞长一点,,,最好达到
SUBB A, #1000的样子,,但是这样写肯定不行,,那要如何写。。。A  实际上是个不确定的数,,判断我按键时间的

网友:
A 实际上是个不确定的数,,判断我按键时间的 这个是个关键地方,,A不是个确定的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 SUBB A, #2 SUBB A, #100 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还想把时间搞长一点,,,最好达到 SUBB A, #1000的样子,,但是这样写肯定不行,,那要如何写。。。A 实际上是个不确定的数, ...

理解,但是A只有8位,是单字节寄存器,最多到255,255-1000,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得用字节来减。

网友:
那如何写个配套的程序??用你的下面那种方法搞的定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BB A, #254 JNC RG_LONGJMP KEY_ID1 意义不变化,,,254变化到1000...   利用A减某个数来判断按键的时间长和短   如果我写SUBB A, #258   这个时候实际和SUBB A, #3的效果一样。。。。。因 ...

如果只是为了判断案件时间的长短,倒不如用inc好,对某寄存器加,然后调用较短的延时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为了判断案件时间的长短,倒不如用inc好,对某寄存器加,然后调用较短的延时函数。

然后再循环检测按键,直到放键,时间的长短,通过判断该寄存器值便可,但要注意溢出问题。

楼主:
David_Lee用你的那个方法搞的定不//请教

网友:
我现在的目的是这样。。。。搞个大约5S左右的检测程序出来。。大于5S不动作,,小于就动作,,大概也就是#1000的样子,,如何整个完整的好不/?

网友:
我现在的目的是这样。。。。搞个大约5S左右的检测程序出来。。大于5S不动作,,小于就动作,,大概也就是#1000的样子,,如何整个完整的好不/?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这种方法时间还是短了点。。朋友有好办法不

网友:
我现在的目的是这样。。。。搞个大约5S左右的检测程序出来。。大于5S不动作,,小于就动作,,大概也就是#1000的样子,,如何整个完整的好不/?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这种方法时间还是短了点。。朋友有好办法不

再把时间搞长点,,搞个完整的东西出来,,,可以不??我下了,可以帮我搞完整不,,哪个,, #254还是小了点

网友:
我迫切需要个完整的东西,,真的着急,,吃饭都吃不下,,要完整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id_Lee用你的那个方法搞的定不//请教

网友:
把思路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会太难的。

网友:
可以搞个完整版本给我不???我十分着急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就是要把这个按键时间搞长点,,,#254
还是不够长,,,完整版本,,可以不??明天给我可以不??吃饭不下

网友:
可以搞个完整版本给我不???David_Lee周一我就要交差

网友:
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QQ   328277289

邮箱puyiyue1980@126.com

网友:
高手帮我下落

网友:
周一要出东西
QQ 328277289

邮箱puyiyue1980@126.com

上班不能开QQ,,高手帮忙下落,,十万着急

网友:
;对P0.1脚的按键进行判断,按下为低,无键按下为高,含软件消抖、放键等待,超时5s跳至Timeout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1000H
MAIN:
 MOV R6,#00H;用于标识按键时长,清零
 MOV A,P0
 ANL A,#01H;假定按键按下时,引脚被拉低,松开时,引脚被拉高
 JNZ MAIN;P0.1为高,无键按下,返回
 CALL DELLY;延时消抖
 MOV A,P0
 ANL A,#01H
 JNZ MAIN;按键时间未符合要求,认为是抖动或误动作,返回
KeyDown:
 CALL DELLY
 INC R6
 MOV A,#200;用200作为按键时间参照
 CLR C;51没有不带借位减法,固先清借位位
 SUBB A,R6
 JC Timeout;有借位,R6大于200,认为按键时间超过5s,跳至超时
 MOV A,P0
 ANL A,#01H
 JZ KeyDown;按下后没有放键,返回,继续计时

 ;按键有效,并且时间小于5s,添加需要执行的代码
 LJMP MAIN

Timeout:
 MOV A,P0
 ANL A,#01H
 JZ Timeout;时间到仍没有放键,循环检测,等待放键

 ;按键超时,添加需要执行的代码
 LJMP MAIN

DELLY:;延时函数
 PUSH ACC
 MOV ACC,#0F0H;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D1:
 MOV R7,#0FFH;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D2:
 DJNZ R7,D2
 DJNZ ACC,D1
 POP ACC
 RET

END

楼主:
David_Lee朋友我这个程序是一个大程序里的小模块,,改的越简单越好,,,,如果用几条语句搞定就最好不过了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还要嵌到大程序中去的。。。有更简洁办法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id_Lee朋友我这个程序是一个大程序里的小模块,,改的越简单越好,,,,如果用几条语句搞定就最好不过了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还要嵌到大程序中去的。。。有更简洁办法不???

嵌个延时函数或许可以的

网友:
只是时间要延长,那就在判断循环里加个短延时。

网友:
朋友

朋友你看看我的整个程序吧,,就是修改其中的一小地方,,你搜索看下就知道了,,麻烦你嵌入进去修改好不。。。。。搜一下你就知道修什么地方了,,周一交差,,十万着急

楼主:
你搜下就知道修什么地方了,,我周一交差,,,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看看我的整个程序吧,,就是修改其中的一小地方,,你搜索看下就知道了,,麻烦你嵌入进去修改好不。。。。。搜一下你就知道修什么地方了,,周一交差,,十万着急

那么大一个,怎么不用C语言来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下就知道修什么地方了,,我周一交差,,,麻烦了

哪一行啊?没找到。程序那么大,弄清楚结构都要一定的时间啊。

网友:
你在写字板搜  RG_LONG

        SUBB        A, #100
        JNC        PRG_LONG
        JMP        KEY_ID1

就是这个地方,,不过这里是100

网友:
看到了不

网友:
David_Lee  你QQ

网友:
好多标号,好多跳转

网友:
你在写字板搜 RG_LONG

SUBB A, #100
JNC PRG_LONG
JMP KEY_ID1

就是这个地方,,不过这里是100

就只要把这个地方搞定就可以了,,有把握和信心不???其他的标号和跳转不要管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写字板搜 RG_LONG SUBB A, #100 JNC PRG_LONG JMP KEY_ID1 就是这个地方,,不过这里是100 就只要把这个地方搞定就可以了,,有把握和信心不???其他的标号和跳转不要管他

A怎么说都是单字节长度,减1000和减255对你来说,意义是一样的,问题不在那个立即数,而在于MOV A,PRG_TIM,PRG_TIM也是单字节的。

楼主:
SUBB A, #100
JNC PRG_LONG
JMP KEY_ID1

就是这个地方,,不过这里是100

就只要把这个地方搞定就可以了,,有把握和信心不???其他的标号和跳转不要管他

你就帮我修下落  100修到1000,,,,我在线等,,就这个地方,,不要看什么标号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SUBB A, #100 JNC PRG_LONG JMP KEY_ID1 就是这个地方,,不过这里是100 就只要把这个地方搞定就可以了,,有把握和信心不???其他的标号和跳转不要管他 你就帮我修下落 100修到1000,,,,我在线 ...

PRG_TIM本来最大就255

SUBB A, #100
JNC PRG_LONG

SUBB A,#255和SUBB A,#1000,甚至SUBB A,#260效用都是一样的,都会有借位,都会有跳转。主要矛盾不是在立即数,是PRG_TIM决定的,要改你就得改前面的PRG_TIM,或者补充个按键时长判断,也可以修改PRG_TIM的度量参数来实现,你考虑一下你程序之间的结构联系,看看怎么改容易点,变动小一点。

楼主:
不应该这样吧,,我觉得把100改上去就可以了,,帮我改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这样吧,,我觉得把100改上去就可以了,,帮我改下吧

改上去,最大也只能到单字节的长度8位,即255。

楼主:
那有好办法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好办法不吧

扩展PRG_TIM需要改动的应该会比较多,可以考虑加个循环判断按键电平,你的程序很长,要避开前面已经用到的寄存器,以免前后影响,造成程序跑非。

汇编都是MOV来MOV去,JMP来JMP去,写的程序,外人看来比较吃力的。

网友B(2010-07-05):
对于汇编,我就只能旁观了。呵呵,有心无力啊

网友C:
大致看了下,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按键按下超过5S无动作,小于5S进行某些操作
我不会汇编,只能说下个人的思路
初始化个定时器,每 t 时间对某个变量+1
按键按下时初始化变量为0
按键松开时根据变量的值即可得到按键按下时间
然后进行判断即可

楼主:
可以用汇编帮我整个完整的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