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343的SPI总线问题

楼主:
关于LPC1343的SPI总线问题

我想问下LPC1343的SPI速率最高是多少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资料吧,应该是通过设置时钟可以确定,我没有1343,所以也没有看过资料,我记得LPC214x的SPI是时钟速度的1/8,不知道1343是否会大一些。

下面附LPC1114的时钟,LPC1343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的第6楼,有时钟的设置: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08275&extra=&page=1

网友:
SSP位频率=SSP_PCLK/(CPSDVSR×[SCR+1])
SSPCLKDIV=2 CPSDVSR=2  SCR=0的时候得到的频率最大
而SSP_PCLK=某某某频率/SSPCLKDIV
我想知道某某某频率指的是那个?
MCU运行在72MHz  某某某是不是72MHz?

网友:
我看很多例子里SSPCLKDIV=2,所以SSP_PCLK时钟=3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