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962实例解析————blinky实例讲解!

楼主:
拿到板子这么久了,一直也没做出什么贡献。最近放假稍有点空闲,写点程序阅读心得,希望大家共同讨论。

BLINKY实例在StellarisWare文件夹中有,这里我再上传一份.

打开项目,这里我使用的是MDK,整个项目包含两个文件:blinky.c和startup_rvmdk.S,startup_rvmdk.S是系统的启动文件,在这里我们先

不讨论。下面我们来看看blinky.c,整个blinky.c的内容如下所示:

#include "inc/lm3s8962.h"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F;

    ulLoop = SYSCTL_RCGC2_R;

    GPIO_PORTF_DIR_R = 0x01;
    GPIO_PORTF_DEN_R = 0x01;

    while(1)
    {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首先看第一句 #include "inc/lm3s8962.h" :这句话的作用是包含一个头文件,该头文件的名称为lm3s8962.h,该头文件所完成的功能是对

lm3s8962芯片寄存器的定义,
#ifndef __LM3S8962_H__
#define __LM3S8962_H__            //这两句是告诉我们如果__LM3S8962_H__没有被定义则定义__LM3S8962_H__,它们作用是防止该头文件

lm3s8962.h被重复定义

#define WATCHDOG_LOAD_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0000))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宏定义语句,define是定义一个变量或常量的伪指令。首先(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的意思是将后面

的那个地址强制转换成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unsigned long * 是无符号长整形,volatile 是一个类型限定符,如const一样,当使

用volatile限定时,表示这个变量的值每次都会改变,系统在使用它的时候每次都要读取。

归纳起来如下:

1. volatile变量可变 允许除了程序之外的比如硬件来修改他的内容
2. 访问该数据任何时候都会直接访问该地址处内容,即通过cache提高访问速度的优化被取消

对于(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0000我们再分析一下,它是由两部分组成:
1)(unsigned long *)0x40000000,0x40000000只是个值,前面加(unsigned long *)表示0x40000000是个地址,而且这个地址类型是

unsigned long ,意思是说读写这个地址时,要写进unsigned long类型的值,同样从该地址读出的也是unsigned long类型 。
2)volatile,关键字volatile 确保本条指令不会因C 编译器的优化而被省略,且要求每次直接读值。例如用while((unsigned long *)

0x40000000)时,有时系统可能不真正去读0x40000000的值,而是用第一次读出的值,如果这样,那这个循环可能是个死循环。用了volatile

则要求每次都去读0x40000000的实际值。

总结一下,利用(unsigned long *)0x40000000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指针,该指针的指向的地址为0x40000000,这就相当于我们定义了一个指针P

,P的值为0x40000000,回想以前的内容,当我们需要取P中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用*P来表示;同样,如果我们在(unsigned long *)

0x40000000前面加上*的话,就表示取这个地址中的内容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主程序,主程序从main开始:
     首先程序定义了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这里的volatile和前面是一个意思,表示的是每次用到该变量的时候都要重新读取。

     第二句: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F;这句话是对 SYSCTL_RCGC2_R寄存器进行赋值SYSCTL_RCGC2_GPIOF,在前面说道的头文件中

我们可以找到它们的定义,
#define SYSCTL_RCGC2_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FE108))
#define SYSCTL_RCGC2_GPIOF      0x00000020  // Port F Clock Gating Control.

通过这些定义我们可以知道:把值0x00000020 赋给 地址为 0x400FE108的寄存器。那么现在就有了两个问题:

1. 地址为 0x400FE108的寄存器是什么寄存器?它有什么作用?
2. 为什么要把值0x00000020而不是别的值赋给它呢?

       要解决上面这两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查看LM3S8962的DATASHEET了,参看125页,0x400FE108寄存器为Run Mode Clock Gating Control Register 2,简称为RCGC2,该寄存器主要是用来控制打开8962端口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值0x00000020的值赋给它呢?我们把值0x00000020化为二进制,就可以得到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可以看到除第五位为1外,其余都为0(从第0位开始计数)。回到DATASHEET的126页,我们看到第五位是Port F Clock Gating Control位,当设置为1时表示打开F口的时钟。那么为什么要打开F口的时钟呢?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板子的原理图,在原理图中可以看到板子上的LED是连接到GPIO F口的,所以如果要使LED可用的话必须使能F口。

第三句:ulLoop = SYSCTL_RCGC2_R;
 很明显,这句的作用是读取 SYSCTL_RCGC2_R的值到ulLoop变量中,这句话的主要是起一个延时的作用。因为上一条语句是使能端口的时钟,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延时等待时钟稳定。PS:在这里放置一个while的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第四句,第五句:
    GPIO_PORTF_DIR_R = 0x01;
    GPIO_PORTF_DEN_R = 0x01;

    这两句也是对某些寄存器赋值,同理,这两个寄存器及其功能定义也可以在DATASHEET上找到,参见232页,可以看到这两个寄存器主用是用来设置对应的GPIO是输入还是输出。

最后,是一个WHILE死循环,这个死循环非常重要,它保证了整个程序一直在运行而不退出。循环中有两条语句,一条是或的形式,一条是与的形式,它们对应的功能分别如下: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把值0X01与GPIO_PORTF_DATA_R原有的值进行“或”运算,然后把结果写回到GPIO_PORTF_DATA_R寄存器中,可以看到该语句的功能就是把GPIO F0引脚置为1.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把值0X01按位进行“非”运算,然后再与GPIO_PORTF_DATA_R原有的值进行“与”运算,最后把结果写回到GPIO_PORTF_DATA_R寄存器中,可以看到该语句的功能就是把GPIO F0引脚置为0。

   到此,整个程序剖析完成,在WHILE中,8962不停的调用GPIO_PORTF_DATA_R |= 0x01;与GPIO_PORTF_DATA_R &= ~(0x01);语句,使GPIO F0引脚输出高电平与低电平,LED就变亮或熄灭。

总结一下:
    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一般会用到DATASHEET,开发板原理图等资料,所谓的嵌入式开发实际上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往合适的寄存器中写入合适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希望大家也像youki一样 不断剖解程序 一方面自己获得的提高 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别人迅速理解

网友:
很详细啊!值得学习!

网友:
够细致  尤其对“volatile”的描述,认真学习了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