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对电路的干扰

楼主:
 做个液晶屏的驱动程序,不开电机的时候显示正常,图标闪烁。

每当启动电机的时候,液晶显示就跟老年痴呆似的,原来闪烁的图标极其缓慢的刷屏,关掉电机又自动恢复。

数据口已加上来,但没效果

请教下是屏的抗干扰能力不行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估计是EMI吧

网友B:
LCD数据线跟电机数据线不要捆扎在一起,把他们分散开来。同事也注意下地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数据线跟电机数据线不要捆扎在一起,把他们分散开来。同事也注意下地线连接。

电机不是伺服电机,没有还有数据线的,就算是有,也不会捆在一起啊

接地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EMI吧

线路板我用铁盒子罩的,只有液晶屏没罩,露在外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