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起点学习STM32F107开发第5讲( USART的使用)

楼主:
STM32提供了方便的固件库,用户可以在不了解寄存器的情况下,只调用有限的API即可完成串口操作。

先上传两个例程,例程在蓝精灵stm32上运行良好。

中断方式

DMA方式

网友:
串口发送和接收引脚是GPIO的复用,所以串口初始化需要使能响应的GPIO和时钟。
GPIO使能: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USE_STM3210C_EVAL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elif defined(USE_STM3210B_EVAL) || defined(USE_STM32100B_EVAL)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endif

  /* Configure USARTy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y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SART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y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y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SART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
时钟使能: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ARTy_GPIO_CLK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ifndef USE_STM3210C_EVAL
  /* Enable USARTy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ARTy_CLK, ENABLE);
#else
  /* Enable USARTy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USARTy_CLK, ENABLE);
#endif

使用DMA方式还需要使能DMA的时钟: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网友:
接下来初始化串口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y */
  USART_Init(USARTy, &USART_InitStructure);

网友:
至此,串口初始化完毕。可以进行数据通信了。通信分三种模式:
查询
中断
DMA(此方式暂时不介绍)

网友:
先介绍查询方式。

发送:

void SendByte(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EVAL_COM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接收:

uint8_t RecvgByte(void)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EVAL_COM1);
}

网友:
使用中断方式时,还需要配置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z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
中断响应函数: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y,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y);

    if(RxBuffer[RxCounter-1] == '\r' && RxBuffer[RxCounter] == '\n')
    {
      /* 关闭接受中断,开启发送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TXE,  ENABLE);
    }

        RxCount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y, USART_IT_TXE) != RESE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SendData(USARTy,RxBuffer[TxCounter++]);
        if(TxCounter == RxCounter)
        {
                RxCounter = 0;
                TxCounter = 0;
                /* 关闭接受中断,开启发送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TXE,  DISABLE);
     }
  }

网友:
中断管理函数:
开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TXE, ENABLE);
开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TXE, DISABLE);
开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RXNE, ENABLE);
关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RXNE, DISABLE);

网友:
确实STM的代码可读性比TI的差远了

网友:
继续支持,学习一下啊!!!

网友:
视频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