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机驱动器参数配置的原则问题!

楼主:
本人有一电机,其参数标识如下:

Peak Current:29.8A

Continus Current:6.6A

Peak Force: 2900N

Continus Force:660N

问题1:那么在电机驱动器配置的时候,如何根据标识参数来配置驱动器内的PEAK Current 和Continus Current配置?配置为电机参数标识的70%左右?

问题2:该电机为模拟量输入,+-10V,那么该参数是与Peak Current对应还是与Continus Current对应呢?

问题3:假设要求的运动加速度在2G,那么该加速度参数应该与PEAK Force对应还是与Continue Current对应呢?

先问这3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谢谢啊!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