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F877,18F1320,18F1220上通过的18B20程序

楼主:
这是在6F877,18F1320,18F1220上通过的18B20程序,18B20主要是延时问题,这个解决了,什么都可以通过。
# include <pic18f1220.h>
#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DQ        RB3   //定义18B20数据端口
# define DQ_DIR        TRISB3 //定义18B20D口方向寄存器
# define W1_INPUT    1
# define W1_OUTPUT    0
# define FALSE        0
# define TRUE        !FALSE
# define DQ_HIGH()     DQ_DIR = W1_INPUT
# define DQ_LOW()      DQ = 0; DQ_DIR = W1_OUTPUT
void delay(unint x)
{
unint d;
  d=x;
while(--d)
{;}
}
bit reset(void)                //初始化18B20
{
    static bit presence;      //定义一个应答信号
    DQ_LOW();
     delay(70);                 //置总线为低电平并保持至少480us

    DQ_HIGH();                //等电阻拉高总线并保持15-60us

   delay(5);
    presence=DQ;              //接受应答信号
   delay(20);                           //延时60-240us

    return(presence);         //返回应答信号
}

//***************  读一位函数******************//

bit read_bit(void)
{
    static bit i;

    DQ_LOW();
    DQ_LOW();
    DQ_HIGH();
   asm("nop");
   asm("nop");
   asm("nop");
    i=DQ;

   delay(3);
    return(i);
}

//*********************写一位函数****************//

void write_bit(uch bitval)
{
    DQ_LOW();
   delay(1);

    if (bitval==1)
    {
        DQ_HIGH();

    }

     delay(3);
    DQ_HIGH();
}

//**************  从18B20中读一个字节**************//

uch read_byte(void)
{
    uch i;
    uch j;
    uch value=0;

    for (i=0;i<8;i++)
    {
        j=read_bit();     //调读位函数

        if (j)               //如果是 1 置1
        {
            value|=(0x01<<i);  //先读低位,再读高位
           asm("nop");
           asm("nop");
           asm("nop");
        }
    }                         //否则置 0
    return(value);
}

//*********************向18B20中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 val)
{
    uch i;
    uch temp;

    for (i=0;i<8;i++)
    {
        temp=val>>i;
        temp&=0x01;
        write_bit(temp);   //调写位函数

    }
    asm("nop");
           asm("nop");
           asm("nop");
}
main()
{
   uch teml,temh;

    GIE=0;
    OSCCON=0X6E;     //这是18F1320的频率选择寄存器
    ADCON1=0X7F;

     do{
             ;
           }while (reset()) ;           //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匹配
         write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delay(25000);    //延时100-300us
         do
           {
             ;
           }while( reset());          //再次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匹配
         write_byte(0XBE);          //发送读温度命令
         teml =read_byte();          //读出温度低8

         temh=read_byte();          //读出温度高8位

          DQ_HIGH();                //释放总线
}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