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 修改

楼主:
请教下大牛们一个设置串口波特率的问题
int openGPRSdev(void)
{
  int fd;
  struct termios options;
  char dev[]="/dev/modem0";

  fd = open(dev,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if(fd < 0) {
   printf("================================\n");
    perror("open dev fail!");
    return fd;
  }

  tcgetattr(fd, &options);
  cfsetospeed(&options, B9600);
  cfsetispeed(&options, B9600);
  printf("speed===========");
 // cfgetispeed(&options);
  //cfgetospeed(&options);

  // Enable the receiver and set local mode...
  options.c_cflag |= (CLOCAL | CREAD);

  // No parity (8N1):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options.c_cflag &= ~CSIZE;
  options.c_cflag |= CS8;

  // enable hardware flow control (CNEW_RTCCTS)
  //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 set raw input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ions.c_iflag &= ~(INLCR | ICRNL | IGNCR | IXON | IXOFF);

  // set raw output
  options.c_oflag &= ~OPOST;
  options.c_oflag &= ~OLCUC;
  options.c_oflag &= ~ONLRET;
  options.c_oflag &= ~ONOCR;
  options.c_oflag &= ~OCRNL;

  // Set the new options for the port...
  tcsetattr(fd, TCSANOW, &options);

  return fd;
}
为什么我的串口不能改成9600

网友:
tcsetattr(fd, TCSANOW, &options);
  这个函数并查看一下他的返回值,看是否成功。
char dev[]="/dev/modem0";
设备没有错的话没有其它的错误了

网友:
找出问题了
使用了多路复用
把char dev[]="/dev/modem0"; 中的modem0改成我用的pos终端上的ttySAC1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