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怎么算传递函数?

楼主:
请哪位大侠讲一下怎么算改电路传函Vout/Vin,既输入扫频信号得到的输出

电路精简了,感兴趣在发复杂些的图。

网友:
op输出端就是Vout了,正输入端是Vin;我想知道公式,最好讲一下为啥。
先谢谢啊。

网友:
负反馈量等于输出电压的一半,放大倍数等于2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想运放,Vout/Vin=2。
实际运放有几种精度的模型,先得确定用什么模型,才能定出传函数。

网友:
如图,列式

i1 = (Vi-Vx)/R1

i2 = (Vo-Vx)/R2

i3 = (0-Vx)/R3

i1+i2+i3=0

我不知道怎么列第5个方程。

看楼上们的意思好像是说R1上的电流是0,我理解的对么?

另外,放大芯片上写着

T157

AHQ                  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呵呵有人知道么?

网友:
这里所有电阻R1R2R3都是个盒子,里面有很多分立元件。

网友:
所以我想问问怎么算传函,呵呵,自己顶起来。

网友:
路过,顶一下。楼上的学习啥了啊,还没结论呢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好几个给出了传函啊,是一个常数2. 如果运放不是理想模型,Vout/Vin=G/(1+G*F),其中G是运放的小信号增益,一般用二阶近似就够用了,F是反馈通道的增益,这个电路是R3/(R1+R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好几个给出了传函啊,是一个常数2. 如果运放不是理想模型,Vout/Vin=G/(1+G*F),其中G是运放的小信号增益,一般用二阶近似就够用了,F是反馈通道的增益,这个电路是R3/(R1+R3)。

呵呵,请问R2通路上的电流是0么,请给详细点的解释。

你给的式子肯定没问题负反馈型op的传函就是G/(1+GF),如图:Vout=(Vin-Vout*F)*G,得到Vout/Vin=G/(1+G*F)

我想请教您:

1、怎样看待小信号增益G,比如在1楼电路里G是什么表达式?

2、1楼电路的F是R3/(R2+R3)吧?

网友:
算F的时候从Vout看进去还是从Vin看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ls运放的模型很多种,每种模型有不同精度,常用是二阶模型。
比如我见过某款运放的模型是G=10000/((0.1s+1)(0.00001s+1)),每个型号运放的二阶模型都不一样,厂家资料没有给出这些模型,得到这些模型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测量。

网友:
呵呵,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道理,谢谢了。个人意见是通用OP的特性在音频范围这个较低的频带是大体一致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1楼样子的电路,希望可以给出出处,小弟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关于这方面的一本书,“Analog Circuits World Class Designs”,应该有帮助。

网友:
谢谢kata

最近利用下班时间我实测了一下1楼电路各个电阻上都有电流,R1支路若由导线替换对这个电路的频响有比较大的影响。等我读一下文献后再想想怎么列电路节点方程,再次感谢kata。

网友:
回复 楼主:

R1用导线替换就是阻抗变小,那有没有试试看把R1增大呢?
理论上,理想运放的话R1上没有电流,可有可无。但是处在反馈环内,可能是针对那个特定的运放而搭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