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em_LPC11xx.c文件的一点疑问

楼主:
读system_LPC11xx.c,发现点问题,求教高手
代码447-449行
#if (MEMMAP_SETUP || MEMMAP_INIT)       /* Memory Mapping Setup               */
  LPC_SYSCON->SYSMEMREMAP = SYSMEMREMAP_Val;
#endif
问题:
       MEMMAP_INIT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编译时也没发现问题,奇怪了。。。。哪位能答疑?感谢!!!
增加一个问题,代码321-324行
  switch ((LPC_SYSCON->WDTOSCCTRL >> 5) & 0x0F) {
    case 0:  wdt_osc =  400000; break;
    case 1:  wdt_osc =  500000; break;
    case 2:  wdt_osc =  800000; break;
    后面省略。。。
问题:WDTOSCCTRL寄存器中关于fclkana部分默认是0x05即1.6M,没有0选项(未见定义),当然这个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问题是写成0有什么意义?强制设成0.4M? [ 本帖最后由 evenaye 于 2010-7-6 18:42 编辑 ]

网友:
MEMMAP_INIT全局搜搜,用windows的搜索功能

或者linux的grep
当然,用soure insight或者利索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linux的grep 当然,用soure insight或者利索脚更好。

没找到,所以很奇怪,所有文件:key_beep.c(一个例程)、core_cm0.c、LPC11xx.h、System_LPC11xx.c、System_LPC11xx.h、core_cm0.h、stdint.h、startup_LPC11xx.s

网友B:
如果确实找不到也不奇怪.这个是条件编译的.

如果没有定义这个就不会用到的.你根本不用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找不到也不奇怪.这个是条件编译的. 如果没有定义这个就不会用到的.你根本不用理他.

感谢!
不过一般来讲,这东西的常规用法应该形如:
#define MEMMAP_INIT  0

#define MEMMAP_INIT  1
高手,另一个问题呢?呵呵

网友:
不敢称高手. 第二个不知道.
你研究的这么仔细?

网友:
说明书里讲:FREQSEL位的任何设置所产生的Fclkana,其值与所列的频率值都会存在±40%的误差。

说明WDTOSCCTRL给出的是大约值, 所以0选项时看门狗振荡器的频率大约在400000。

网友B:
你可以认为他为400000,但不是精确的,大概在200KHz - 600 KHz之间。

拆的,有待楼主验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认为他为400000,但不是精确的,大概在200KHz - 600 KHz之间。   拆的,有待楼主验证,呵呵

高人,不用谦虚,呵呵
这几天忙些别的事情,就能看看代码,过几天验证一下

网友:
不是谦虚,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室外高人,代码研究的这么透彻。
有工夫记得验证一下。

网友C:
问题:
       MEMMAP_INIT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编译时也没发现问题,奇怪了。。。。哪位能答疑?感谢!!!

这是宏指令,没定义就可以认为MEMMAP_INIT为非ture.

问题:WDTOSCCTRL寄存器中关于fclkana部分默认是0x05即1.6M,没有0选项(未见定义),当然这个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问题是写成0有什么意义?强制设成0.4M?

既然没有说0的含义,那就不用0好了,不要去猜,也没有必要去实验,不用0就是了。

网友:
确实没有找到定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 MEMMAP_INIT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编译时也没发现问题,奇怪了。。。。哪位能答疑?感谢!!! 这是宏指令,没定义就可以认为MEMMAP_INIT为非ture. 问题:WDTOSCCTRL寄存器中关于fclkana部分默认 ...

WDTOSCCTRL复位值就是0。

网友:
编程不考虑0值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