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探路者:是否有采购贴片LED的经验分享

楼主:
我现在做的LED驱动 包括3*1W的 5-7W的E27结构;还有日光灯管的贴片LED;

目前我用的都是3.3V的LED做实验;有一点担心批量的时候,客户是否会采购

别的电压的LED情况;

是否真像我之前说的:为了方便采购,客户经常采购不同档次的:例如3V-3.2V,

3.3V-3.4V,3.4-3.6V;要知道只要变一点电压,有些电路可能电流都会有一丁点变化。

网友:
补充以上;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变化的电流范围是多少

网友:
你以3.3的为标准做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是生产LED管子的,据我所知道,生产的管子包装上都有电压,色温,波长的范围的标签
如果你做的驱动对于电流变化太明显的话,又比较严格的情况,你可以替你的客户分别做驱动,比如3.0到3.1为一个标准。3.1到3.2为一个标准。分别做驱动,如果变化不是很明显的话,你做驱动的电流最好在16到18毫安左右

网友:
h呵呵,我的日光灯灯珠一般是3.3V,30ma电流;

网友:
你的贴片吗吗要看上面是几颗芯片啊

网友:
。分别做驱动,如果变化不是很明显的话,你做驱动的电流最好在16到18毫安左右 ??

你是说如果LED内部有单科芯片 也有多颗的?如果是单科的芯片,它的电流控制在16到18毫安?

可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吗

网友:
贴片的里面的芯片有的是窜连  有的并连的芯片 一般都会贴2颗以上小功率的芯片,一般都会贴10*23左右的长条芯片 此种芯片单科可以达到8个LM左右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上面是几颗芯片

网友:
一般来说小功率的芯片单科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0毫安

网友:
我手头上的 330ma的 芯片,是由多少个并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