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要扩充89s51 IO口 48个 选用何芯片 比较物美价廉

楼主:
请教 我要扩充89s51  IO口 48个 选用何芯片 比较物美价廉

网友:
用HC573锁存器

也可用CPLD来扩充,比较简单方便,可靠性也高,建议用EPM240

网友A:
谢谢楼上
这么晚了
正考虑 用8255
参考下楼上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这么晚了 正考虑 用8255 参考下楼上建议

我们学校实验室8255用在8088系统里,8155用在8051系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