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2.3 dd2 design

楼主:
1)如何使用MIG 生成的 example design 或 user design
2) update your design
3) 生成.bit;
在MIg生成的example design 或 user design 里包含par的文件夹,此文件夹里含有生成的ddr2的对应的管脚约束,按照说明,最好按照生成的约束文件来进行硬件的设计,但是实际的设计中为了布线考虑,可能会对某些管脚约束进行修改。如何利用修改后的ucf,在MIg中也提供了相应的update design来供我们选择。
首先,说明一下如何使用MIg生成的设计。
1)如何不用再ISE里新建Project,直接利用其MIg生成相应的.ise的工程文件;
在Par文件夹里,包含两个.bat的批处理文件(creat_ise.bat与ise_flow.bat),这两个文件用来生成相应的ISE工程文件。首先运行ise_flow.bat,然后运行creat_ise.bat;然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相应的test.ise,此工程里面包含Mig生成的所有.v/.vhd文件以及相应的.ucf文件。打开test.ise即打开相应的工程。
2)Update your design
如果硬件设计与生成的.ucf文件有出入的话,需要Update相关文件来更新工程;
a.将Mig生成的.ucf文件更改成自己的约束文件;
b.添加相应的example design 或 user design mig.prj文件;
c.update
3)生成.bit文件
在本系统设计中用的两片ddr2的Components,采用单个cs,odt,ck进行控制,与Mig生成的ucf不同,先将ucfUpdate,没有出现错误,然后需要更改设计里面的关于ddr2的参数。更改后,在系统translate时出现错误,因为ucf里没有ddr2_ck与ddr2_ck_n,但是实际系统中确实有这两项,不过有一点不同:.v文件中,ddr2_ck[ck_width-1:0],ucf中为ddr2_ck,将ucf的ddr2_ck改为ddr2_ck[0],同样更改ddr2_ck_n后通过translate.
然后在map中出现错误,错误类型:没有对ddr2_dq设置电平标准。但是我记得在ucf里是有关于ddr2相关信号的IOstand的设置的,不知道是我在更改ucf中将这些项误删了还是Update里没有的。将ddr2信号的IOstand加入以后,map通过。Implementation完成。可以生成.bit文件。

网友:
ise_flow.bat,然后运行creat_ise.bat这两个批处理文件具体是干什么的楼主
另外我的ise_flow.bat可以运行,生成了一堆文件。creat_ise.bat不能运行,提示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我的环境变量需要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