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
 今天读

MEGA16L手册上边写着:

速度等级

MEGA16L 0-8MHZ

MEGA16 0-16MHZ

我的问题是这句话是说MEGA16L最大晶振8MHZ吗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读 MEGA16L手册上边写着:速度等级 MEGA16L 0-8MHZ MEGA16 0-16MHZ   我的问题是这句话是说MEGA16L最大晶振8MHZ吗

是的,带L用16M会跑飞,不停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带L用16M会跑飞,不停复位。

当时调试可纳闷了,点个数码管都一直闪,显示也不准确,以为是延时或其它程序问题,后来换了不带L的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都是牛人加好人

网友:
不过超频到12MHz应该可以应付,不建议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