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位的AD转换结果如何通过串口助手显示

楼主:
串口助手最多只能发送8位数据,最大也就为255,如何通过串口助手显示这14位AD转换的结果呢?

另外,还有个问题那些平台可以用来做通用单片机的在线调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最多只能发送8位数据,最大也就为255,如何通过串口助手显示这14位AD转换的结果呢? 另外,还有个问题那些平台可以用来做通用单片机的在线调试呢?

转换结果高低字节顺序发给串口调试助手,一样可以看到转换结果。

好像还没有用过串口调试助手是一个字一个字来显示的,一般都是接收一个字节就显示一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最多只能发送8位数据,最大也就为255,如何通过串口助手显示这14位AD转换的结果呢? 另外,还有个问题那些平台可以用来做通用单片机的在线调试呢?

串口发送也是按照字节来操作的,它的协议就是拉低表示起始,然后按照波特率对应的周期长发送数据位,最后拉高表示停止。数据位数已经定好,一般是n81,好像数据位最多也就9位,当然,可以自己模拟串口时序,自己写通信协议,那个收发位数就可以自定义了,能保证收发无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