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CC1100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
1、  1、cc1100模块实物及连线图

采用SSPSPI通信方式,CC1100模块的SI ,SO ,SCK CSN ,管脚必须与1343MISO,MOSI,SCK,SELL,正确连接,而GDO0GDO2,可以与任意通用IO相连,只需在程序里进行宏定义,本人使用的P0.0P2.0.因此宏定义为:

#define GDO0  (LPC_GPIO2 && 0x0001)

#define GDO2  (LPC_GPIO0 && 0X0001)

2、

网友:
定义简单的数据格式

接收方

Other_ID

发送方

Self_ID

数据

DATA

校验CRC

1Byte

1Byte

0~62Byte

2Byte

有效载荷

硬件完成

CC1100一次发送数据为64个字节,第一个字节定义为接收方ID,值必须与接收方的ID相同,否则,通信失败。

网友:
3、 主要函数 void CC1100_TxPacket(void) 发送函数; uint8_t CC1100_RxPacket(void) 接收函数;

4、现象当1343接收到数据,并且数据正确时,P3.3口输出1s的低电平。我外接一个蜂鸣器,所以接收到数据后,蜂鸣器鸣叫1s

5、此方案可用于汽车轮胎胎压及其温度的检测,通过无线方式将检测数据上传给汽车ECU;当然,需要压力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

6、程序:

网友:
程序:

相关资料:

网友:
非常不错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请问LZ你的CC1100最多可以传输多少米啊?

LZ你的CC1100多少钱一片啊,如果不贵的话,我就买2个来玩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买的,40元一个,我买了两个,加邮费,共90元。

网友:
楼主,被宰了。CC1100那里要40 这么贵。减少一半还差不多。以后楼主的CC1100 可以找我。

网友:
楼主的这个还可以做成一个很方便的电脑上用的无线接收设备。433/915M 的。因为LPC1343的USB很方便,可以不增加硬件成本。

网友:
请问 楼主 板子不需要两块么?
在一个板子上接两个cc1100?

网友:
回复楼上:当然需要两个了,另一个,也需要一个MCU进行控制,我使用的别的单片机,在这里只是上传了LPC1343的相关的接口,程序。与另一端,程序基本一样。

网友:
我用stm32 的
刚接触 什么都不懂
csn 应该接stm32的哪个管脚啊?

还有 在stm32中GDO0 GDO2的宏怎么定义?
#define        GDO2            GPIO_Pin_3
#define        GDO0            GPIO_Pin_2
这样行吗?
然后在后面配置到 GPIOA
管脚随便接哪都行?

网友:
额,stm32不懂,等待楼主帮你回答吧

网友:
有知道的么,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 别发了帖子就走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对stm32也不懂。

网友:
还有 在stm32中GDO0 GDO2的宏怎么定义?

这个定义你要去看一下,头文件里面是怎么定义的,你根据头文件定义就可以了,按照你的定义的方式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在头文件里面做一些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csn  接你的SPI的片选上,而
#define        GDO2         GPIO_Pin_3
#define        GDO0         GPIO_Pin_2
你看看那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是否为控制引脚?
如果是你配置为输出控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n 接你的SPI的片选上,而 #define GDO2 GPIO_Pin_3 #define GDO0 GPIO_Pin_2 你看看那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是否为控制引脚?如果是你配置为输出控制就行了

就是说

1.我要GDO0 GDO2 MOSI 配置为输出脚 将MISO配置为输入脚?

2.那CSN 和 SCK呢 ?

3.不同的要分别配置到GDOA GDOB GDOC?

我看stm32 SPI例程中把SCK MISO MOSI 配置为GPIO_Mode_AF_PP模式了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另外 我想问下
是不是只弄发送端,发送数据时必然会死锁啊?
  halSpiWriteReg(CCxxx0_TXFIFO, size);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halSpiStrobe(CCxxx0_STX);
  while (!(read_gpio_bit(GPIOC,GDO0)));//程序就卡这

网友:
这个俺喜欢,自己也要弄一个玩玩

网友:
有NRF24L01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几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