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模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此图中电容C3和NPN 管Q3起什么作用?若要输出电压1.5-9v,C3和Q3元件该怎么选定。

网友:
图片要发上来,链接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请以附件方式传上来 网易的图片禁止外链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哦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个人认为:电解电容一般是滤波作用---C3
                 而Q3应该是保证输出电压在1.4V以上.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
C3在开机送电时有软启动的作用,它使稳压输出端的电压慢慢抬高,C3值按RC时间常数确定。
Q3就是稳压电源的基准取样放大管,工作电流不大,小功率硅管都适用。

网友:
C3是加速电容,把输出电压的变化提前反馈,又称相位补偿。

网友:
同意6楼

同意6楼

网友:
 C3并非是软启动,恰恰相反,C3把输出电压迅速反馈给控制器,起到加快/提前调节的作用,所以称“加速电容”。
 C2倒是有软启动作用的,上电时因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使调整管Q4、Q5无法快速开启,要由D2、D3、Q1、R1组成的恒流源对它充电以后,输出才能到达设计的稳压值。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