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侠回答一个AD采样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

sbit int1=P3^3;  //定义管脚功能

sbit cs="P3"^2;    //使能端

sbit wr="P3"^6;    //写端口

sbit rd="P3"^7;        //读端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显示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tc--;

      }

}

unsigned char adc0804( void )    //读AD0804子程序

      unsigned char addata,i;

      rd=1;

      wr=1;

      int1=1;          //读ADC0804 前准备

      P1=0xff;        //P1全部置一准备

      cs=0;

      wr=0;

      wr=1;                          //启动ADC0804开始测电压

      while(int1==1);    //查询等待A/D转换完毕产生的INT(低电平有效)信号

      rd=0;                        //开始读转换后数据

      i=i; i="i";                //无意义语句,用于延时等待ADC0804 读数完毕

      addata=P1;                  //读出的数据赋与addate

      rd=1;cs=1;                  //读数完毕

      return(addata);              //返回最后读出的数据

}

为什么采样前非要把P1口全部置1?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
51端口是准双向端口,所以读取数据之前要置1,否则读取的数据可能不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重来没注意到······用430用多了的缘故吧···直接设置输入就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