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推荐几款TTL转LVDS信号的芯片啊,驱动液晶的,谢谢!

楼主:
哪位仁兄推荐几款TTL转LVDS信号的芯片啊,驱动液晶的,谢谢!

网友:
看你要几路的

4/8/16路发送:
DS90LV031A_(4Tx): http://cache.national.com/ds/DS/DS90LV031A.pdf
DS90LV047A_(4Tx): http://www.national.com/ds/DS/DS90LV047A.pdf
SN65LVDS047_(4Tx):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65lvds047.pdf
SN65,75LVDS389_(8Tx):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65lvds387.pdf
SN65,75LVDS387_(16Tx):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65lvds387.pdf

如果要接收或收发都有的,是别的型号。

网友:
TTL转LVDS芯片

THine的芯片
THC63LVDM83D  THC63LVD103D......
我是代理商,有兴趣可以聊一下QQ:744926516

网友:
如果为了驱动个LCD而找个芯片,有点划不来,楼主应该从源头选择相同的信号电平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