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的DRAM控制器

楼主:
我们在项目中更换了DRAM,所以需要重新配置S3C6410的DRAM控制器,结果发现S3C6410中的DRAM控制器还是挺复杂的。

S3C6410支持两个DRAM片选,可以分别接最大256MB的内存,该处理器用的DRAM控制器是来自ARM的PrimeCell Dynamic Memory Controller(PL340)。只看S3C6410的Datasheet中的DRAM部分介绍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看PL340的技术参考文档,这个文档网上搜索一下就有了。想完全了解6410的DRAM控制器,必须两篇文档都看。我都看了,虽然没完全了解,但是比看6410的datasheet要强多了。

我用的是mobile DDR-SDRAM,所以在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寄存器及配置流程。先介绍一下寄存器:

1. DRAM Controller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0x7E001000)

DRAM状态寄存器,这是一个RO寄存器,用于读取DRAM的状态。

实际上,读到的有用信息就是Controller Status和Memory width。

2. DRAM Controller Command Register (Address: 0x7E001004)

DRAM命令寄存器,设置DRAM的工作状态。

最开始应该配置为0x4,是处于Configure状态。在配置完所有的DRAM之后,将该寄存器设置为0x0,处于运行状态。

3. Direct Command Register (Address: 0x7E001008)

DRAM命令寄存器,用于发送命令到DRAM和访问DRAM中的MRS和EMRS寄存器。

通过该寄存器初始化DRAM,先设置为NOP模式,然后设置为PrechargeAll进行充电,然后设置EMRS和MRS寄存器,一般是这么一个流程。具体的要参见你所使用的DRAM的datasheet。

4. Memory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dress: 0x7E00100C)

DRAM的配置寄存器,这个与需要参照你所使用的DRAMdatasheet

该寄存器肯定是要配的,看看DRAM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5. Refresh Period Register (Address: 0x7E001010)

DRAM的刷新频率寄存器,用于配置刷新频率的。

6. CAS Latency Register (Address: 0x7E001014)

DRAM的CAS延时寄存器,一定要配,参考DRAM的datasheet。

......

参考资料:http://www.hzlitai.com.cn/article/ARM11/cphard/1776.html

网友:
ARMSYS 6410完美支持四大主流操作系统,WINCE6.0(R2/R3),linux2.6.28,Android,ubuntu,丰富的驱动和测试资源,充分展示了三星S3C6410处理器的强大功能和特性,带给用户与众不同的使用体验!

ARMSYS6410开发板硬件配置如下:

1,CPU:三星S3C6410处理器,ARM1176JZF-S内核,667MHz系统频率稳定工作;

2,Flash Memory:256MB Nand Flash,可定制128M-2G容量;

3,SDRAM:128M Bytes mDDR内存,运行速133MHz,可以升级到256M Bytes DDR内存;

4,时钟晶振:12MHz系统外部时钟源;32.768KHz的RTC时钟源;27MHz的TV Encoder时钟源;48MHz的USB OTG时钟源;

5,核心板接口:采用320针1.27间距,板子尺寸约68mm×42mm;

6,电源:采用独立1.2V和3.3V电源芯片提供核心板各路电源。

7,Norflash:1M Bytes NorFlash,采用29LV800DB芯片,可以用来启动系统,支持USB下载;

8,8位拨码开关,用来配置系统启动方式;

9,4路UART接口:可通过2个8位拨码开关选择输出TTL电平或RS-232电平;

10,红外接口,支持IrDA1.1协议,可以无线地向支持IrDA的设备无线连接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11,CF卡接口,支持CF3.0规格CF卡;

12,IDE接口,支持挂接硬盘;

13,USB HOST,支持USB1.1协议;

14,USB OTG,支持USB 2.0协议;

15,JTAG接口,标准20 pin JTAG接口;

16,9个用户按键,功能上、下、左、右、确定、取消和返回等(用户也可自定义其功能);

17,复位按键,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18,指示灯:4个用户LED指示灯; 2个电源指示灯;

19,SD/MMC接口:两个高速SD/MMC接口,其中一个可支持8位模式。可以实现SD Memory功能和SDIO功能;作为SD Memory最大可以支持8GB容量;

20,摄像头接口:支持ITU-R BT 601/656 8位模式,可以和我公司130万像素摄像头连接使用;

21,LCD接口:一个50针LCD、触摸屏插针接口,方便连接我公司各种类型的LCD模块相连接;

22,AC97音频接口:包括一路音频输出、一路音频输入和一路麦克风输入;板上带有两个1W喇叭;

23,10/100Mbps以太网接口:采用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

24,视频输出接口:一路TV Out接口、一路S-Video接口;

25,2路高速SPI接口;

26,1路I2C接口;

27,扩展接口,引出数据、部分地址总线,部分控制总线、I/O信号线、AD信号线。

产品更为详细介绍请看:

http://www.hzlitai.com.cn/S3C6410.html

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ARM/ARM6410/ARMSYS6410-B.html

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ARM/ARM6410/ARMSYS6410-L70T84.html

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ARM/ARM6410/ARMSYS6410-L56T64.html

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ARM/ARM6410/ARMSYS6410-L80T86.html

网友:
立宇泰ARMSYS6410开发板可以支持配套LCD2VGA板,并支持1024x768分辨率显示模式。

http://www.hzlitai.com.cn/S3C64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