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系统旁边的几个电容,使用经验!!!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由于我们的输入电压不是很确定(有时候是用变压器,有时候是用开关电源)。所以如果用7805的话,如果用开关电源,将会在7805上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在这次开发中我使用了LM2569S-5.0。但是是第一次使用,所以有点害怕,所以我保留了7805。通过跳线来选择用7805还是LM2596。

由于项目消耗的电流不大,所以使用IN4007。

网友:
板子出来后,由于公司没有大的电容,电源上的电容都是采用的是100uF/35V的。在调试发现了问题,当程序去开LCD背光时,会导致仿真失败?很奇怪,我一直都是用7805带动LCD的怎么会怎样呢?

网友:
还好我的板子上还设计了,另外一条电源,所以我就把它切换的到LM2596一边,居然可以正常运行,难道是7805带不动?不会啊,7805可以到1A的啊,我的系统最大200MA啊???

网友:
经过思考和检查发现,7805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难到时滤波电容太小了?那就改一下试试吧,改成470uF/25V的。哈哈,一改就可以了,所以,以后要注意,7805供电时候,如果需要大的电流时一定要加大滤波电容。至少要220uF... [ 本帖最后由 zhaojun_xf 于 2010-7-8 15:57 编辑 ]

网友:
为什么要大的电容才得?出于什么原因呢?越大越好呢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越大越好,但是大了体积的,而且成本也会高很多。所以适当最好。

原因:
经过整流桥以后的是脉动直流,波动范围很大。后面一般用大小两个电容

大电容用来稳定输出,众所周知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可以使输出平滑

小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干扰的,使输出电压纯净

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可滤除的干扰频率越高

容量选择:

(1)大电容,负载越重,吸收电流的能力越强,这个大电容的容量就要越大

(2)小电容,凭经验,一般104即可

网友:
额,以前没注意到这个,回头测一下

网友:
电流问题

额定电流200ma,启动电路流要大好多,100uF的容量明显不足!

网友:
 原图的问题在于7805和1117之间除0.1μF外漏画一个较大的电容,而M2569输出则是有一个220μF的。

网友:
学习了,这方面不怎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漏画了,是跳线的位置错了,应该在电容之前。

网友:
不至于要用到470吧,100应该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220就可以啊,体积和100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