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升级8位到32位单片机,TM32与LPCl7xx哪个容易学?

楼主:
新手升级8位到32位单片机,TM32与LPCl7xx哪个容易学?

价格

性能

开发平台

开发资料

转贴一下比较:

TM32 和 LPCl7xx 速度比较(基于uCOS-II平台)

测试1
STM32平台 72MHz----------------------------------------------------------------------------------------------------------------
芯片型号为 STM32F 103VBT
建立两个任务 LED1的优先级高于LED2的
//******************************************************************************
// task_LED1
//******************************************************************************
static void taskLed1 (void *parg)
{
    (void)parg;
    while (1)
    {
      LED1_ON;                                                            /* 点亮LED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延时0.5秒    */
      LED1_OFF;                                                         /* 关闭LED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延时0.5秒    */
    }
}
//******************************************************************************
// task_LED2
//******************************************************************************
static void taskLed2 (void *parg)
{
    (void)parg;
    static u32 i;
    while (1)
    {
      LED2_ON;                                      /* 点亮LED2    */
      i = 4000000; while(i--);
      LED2_OFF;                                     /* 关闭LED2    */
      i = 4000000; while(i--);
    }
}

延时汇编代码

通过统计测试 i = 4000000; while(i--);   的延时时间等于0.5秒的延时时间。

LPC17xx平台 100MHz----------------------------------------------------------------------------------------------------------------
芯片型号为 LPC1756

建立两个任务 LED1的优先级高于LED2的
//******************************************************************************
// task_LED1
//******************************************************************************
static void taskLed1 (void *parg)
{
    (void)parg;
    while (1)
    {
      LED1_ON;                                                            /* 点亮LED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延时0.5秒    */
      LED1_OFF;                                                         /* 关闭LED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延时0.5秒    */
    }
}
//******************************************************************************
// task_LED2
//******************************************************************************
static void taskLed2 (void *parg)
{
    (void)parg;
    static u32 i;
    while (1)
    {
      LED2_ON;                                      /* 点亮LED2    */
      i = 6900000; while(i--);
      LED2_OFF;                                     /* 关闭LED2    */
      i = 6900000; while(i--);
    }
}

延时汇编代码

通过统计测试 i = 6900000; while(i--);   的延时时间等于0.5秒的延时时间。

结论:LPC1756速度约是STM32的 6900000/4000000 = 1.725 倍。

(LPC1756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些发热,手放在芯片上温温的,不知道有谁碰到过吗?)
测试里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出。

网友:
刚开始学STM32,感觉ST的资料很全,由于使用固件库,学习起来容易,
我觉得要想学得东西应当不用固件库.

网友:
学习东西,资料最重要!!!

网友A:
建议NXP,容易理解些,大家都是用固件库,其实TI的最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NXP,容易理解些,大家都是用固件库,其实TI的最好学

TI的还不了解,说说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NXP,容易理解些,大家都是用固件库,其实TI的最好学

同意,TI提供好多库可以用,只要了解过芯片的硬件资源,看看寄存器的作用,然后用它给的库,很容易使用,csl、bsp。

网友:
TI很容易理解,STM32感觉有点乱

网友:
因库变的开发简单,因库而学不东真实的东西,
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